最简单的锂电池充电电路

楼主:
    随处可见的充电适配器,手机锂电池如何利用起来?,4V酸电池LED手电基本都是电池坏了。利用LED和二极管的伏安特性曲线配合充电适配器对锂电池充电,当锂电池电压上升到4.2V时LED和二极管的正向电流大大减低,基本具有恒压充电特性。10毫安以下的充电电流长时间充电对锂电池基本没有危险。
    实测,用输出4.6V的适配器输出端串联一个IN4007对锂电池充电2昼夜,电池电压4.2V,充电电流从70毫安左右降到5毫安以下。用输出7.8V的适配器输出端串联1W白LED和一个18V/1W的稳压管正向连接对锂电池充电2昼夜,电池电压4.2V,充电电流从160毫安左右降到7毫安。选择合适的降压元件锂电充电压
上升到4.2V时,充电电流有望降到1毫安以下(长期接电对锂电池并无危险)。此法是否可行?利弊如何?请高人指教。

网友A(2020-07-19):
充电时串入那么多元件,几乎一半的电压都做了无用功,充电效率太低,做实验或偶然使用是可以的。

网友B:
锂电池对充电电压要求1%的精确度,超过小心着火爆炸

网友C:
不如直接修改输出电压到4.2伏更简单可靠。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充电时串入那么多元件,几乎一半的电压都做了无用功,充电效率太低,做实验或偶然使用是可以的。

废物利用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如直接修改输出电压到4.2伏更简单可靠。

那当然好,我还不会呀

网友E(2020-12-12):
BOOM,4056不香么?

网友F(2021-01-17):
引用 网友E:
BOOM,4056不香么?

4056锂电池充电芯片,5088锂电池保护芯片  现在价格也不是很贵

网友G:
锂电充电IC 4056才几毛钱一片,最大充电电流1A,而且还有保护电路

网友H:
在探索中学习,在实验中长进。楼主的折腾很有意义。

网友I(2021-04-06):
这简单是简单不过太危险了

网友J:
不安全!这个电池充满后端电压接近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