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这个警告怎么消除?

楼主(2020-07-03):
keil 编译的时候出现这个警告***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要怎么消除??没有任何错误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S1=P3^5;   //定义"启动"按钮
sbit S2=P3^4;   //定义"停止"按钮
sbit S3=P3^3;   //定义"清零"按钮
sbit P2_0 = P2^0;
sbit P2_1 = P2^1;
sbit P2_2 = P2^2;
sbit P2_3 = P2^3;
uchar p,q,a,s,g,hms,hmg;
unsigned char disp[4];
uchar code table[]={0xC0, 0xF9, 0xA4, 0xB0, 0x99, 0x92, 0x82, 0xF8,
0x80,0x90, 0x88, 0x83, 0xC6, 0xA1, 0x86, 0x8E};  //共阳极数码管编码
void display(uchar s,uchar g,uchar hms,uchar hmg); //声明显示函数
void delay(uint z);   //声明延时函数
void init();    //声明初始化函数
void main()
{
init();   //调用初始化程序
while(1)
{
if(S1==0) //检测"启动"按钮是否按下
{
delay(10); //延时去抖动
if(S1==0)  //再次检测"启动"按钮是否按下
{
while(!S1);//松开手检测,若按键没有释放,S1始终为0,那么!S1始终为1,程序就一直停在此
TR0=1;     //启动定时器
}
}
if(S2==0)  //检测"停止"按钮是否按下
{
delay(10); //延时去抖动
if(S2==0)  //再次检测"停止"按钮是否按下
{
while(!S2);//松手检测
TR0=0;     //关闭定时器
}
}
if(S3==0)  //检测"清零"按钮是否按下
{
delay(10); //延时去抖动
if(S3==0)  //再次检测"清零"按钮是否按下
{
while(!S3);//松手检测
p=0;     //将变量p的值清零
q=0;    //将变量q的值清零
s=0;    //将秒的十位清零
g=0;     //将秒的个位清零
hms=0;     //将毫秒的十位清零
hmg=0;     //将毫秒的个位清零
TR0=0;     //关闭定时器
}
}
display(s, g, hms, hmg);  //调用显示函数
}
}
void delay(uint z)   //延时函数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display(uchar s,uchar g,uchar hms,uchar hmg) //显示程序
{
P2=0x7f;
s=disp[0];
delay(10);
P2=0xbf;
g=disp[1];
delay(10);
P2=0xdf;
hms=disp[2];
delay(10);
P2=0xef;
hmg=disp[3];
delay(10); //使用动态扫描的方法实现数码管显示
}
void init() //初始化程序
{
p=0;
TMOD=0x01;  //使用定时器T0的方式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定时5ms中断一次
EA=1; //中断总允许
ET0=1; //允许定时器T0中断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256; //重新赋初值
TL0=(65536-5000)%256;
a++;  //中断一次变量a加一
if(a==20)
{
a=0;
p++; if(p>99)  //当秒表中毫秒的值大于99时回零
{
p=0;
q++;      //秒表中秒的值加一
if (q==60)    //当秒表中秒的值等于60时回零
{
q=0;
}
}
s=q/10; g=q%10; hms=p/10; hmg=p%10; //分离秒的个位和十位,分离毫秒的个位和十位
}
}

网友A:
楼主定义的数组没有被引用。
uchar code table[]={0xC0, 0xF9, 0xA4, 0xB0, 0x99, 0x92, 0x82, 0xF8,
0x80,0x90, 0x88, 0x83, 0xC6, 0xA1, 0x86, 0x8E};  //共阳极数码管编码

void display(uchar s,uchar g,uchar hms,uchar hmg) //显示程序
{
        P2=0x7f;
        P0=table[s];
        delay(10);
        P2=0xbf;
        P0=table[g];
        delay(10);
        P2=0xdf;
        P0=table[hms];
        delay(10);
        P2=0xef;
        P0=table[hmg];
        delay(10); //使用动态扫描的方法实现数码管显示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定义的数组没有被引用。
uchar code table[]={0xC0, 0xF9, 0xA4, 0xB0, 0x99, 0x92, 0x82, 0xF8,
0x8 ...

改进了后,放在烧写板中数码显示管还是不能显示,请问这需要怎么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改进了后,放在烧写板中数码显示管还是不能显示,请问这需要怎么改

软件是依据硬件编写的,要把电路图发上来才能判断。

网友B:
在Keil C中,如果没有显式调用到定义过的函数,就会出现这样的的警告。当出现这样的警告时,可以不用管,因为不影响其它部分。但是,我们知道,即使没有调用这个函数,Keil仍然把它编译连接进整个程序,不过浪费点ROM倒是不心疼。最主要的是,在这个函数中的变量,不会被列入覆盖分析范围内,也就是说这些变量占的空间不能被回收,这对于为数不多的RAM资源可是巨大的浪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