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外部中断程序问题

楼主(2020-07-03):
这个程序我想做的是学习外部中断利用INT0的下降沿触发方式写了一个两个按键控制两个led的小程序

功能是按下普通键key2,led2点亮,在点亮的过程中在按下key具有中断功能的一个按键对应的led1点亮,led2熄灭,

再把带有中断的key按键下进行led1的熄灭,然后led2就应该再次回到入中断的地方也就是LED2再次亮,

可是我这个程序当key再次按下,LED1灭,但是led不在点亮,我感觉应该是中断程序最后那一句的问题,LED2=1;

这里我不知道该如何写了,希望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include<reg52.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LED1=P1^0;
sbit KEY=P3^2;
sbit KEY2=P1^2;
sbit LED2=P1^5;
//**延时**//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初始化**//
        void init()
        {
        IT0=1;
        EX0=1;
        EA=1;

        }

        //**中断程序**//
        void Inito()        interrupt  0    //**利用的优先级0的端口。
{
        if(KEY==0)
        {
         delay(100);
         LED1=~LED1;
         delay(100);
         LED2=1;
         }

         }
//**main函数开始**//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delay(100);
        if(KEY2==0)
        {
         LED2=~LED2;
         delay(100);

        }
    }

    }

楼主:
这个程序我想做的是学习外部中断利用INT0的下降沿触发方式写了一个两个按键控制两个led的小程序
功能是按下普通键key2,led2点亮,在点亮的过程中在按下key具有中断功能的一个按键对应的led1点亮,led2熄灭,
再把带有中断的key按键下进行led1的熄灭,然后led2就应该再次回到入中断的地方也就是LED2再次亮,
可是我这个程序当key再次按下,LED1灭,但是led不在点亮,我感觉应该是中断程序最后那一句的问题,LED2=1;
这里我不知道该如何写了,希望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A:
如果按下KEY2 LED2亮,应该写成
if(KEY2==0)
        {
         LED2=0;
         delay(100);
        }
取反是灯闪烁,如果延时不够,现象就不对

网友A:
IT0=1是检测到边沿触发中断,按你的想法应该是IT0=0设置电平触发,这样中断按键KEY按下时才会一直运行在中断函数。如果边沿触发,中断函数运行一遍就会退出,也就是LED2一闪而过,看不到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IT0=1是检测到边沿触发中断,按你的想法应该是IT0=0设置电平触发,这样中断按键KEY按下时才会一直运行在中 ...

奥  想让他一直显示就可以用低电平触发方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