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水流计控制电磁阀门开关程序问题

楼主(2020-07-03):
下面是我的代码,请问为什么每次出来的水不太一样,就是隔一段时间运行出来的水就不一样了。

昨天晚上测试还是挺好的,今天早上再运行一下流出来的水竟然少了一大半,感觉每次运行的时候脉冲好像并不是40像是随机的特别是隔一段时间后区别更大(我这水龙头漏水一滴一滴的)。请问大神我这代码哪里有问题吗还请指教。
#include "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char i;
void Delay1m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2;
        j = 239;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ms(uint x)//毫秒变量
{
        while(x--)Delay1ms();
}
/*延时函数结束*/
#define pulse 40   //定义脉冲次数
unsigned char number;//@初始化定义脉冲为0
sbit valve=P1^0;  //定义阀门
sbit power=P1^1;

void main(){
valve=1;//@初始化阀门
power=1;//@初始化电平
number=0;
        while(1){
                if(power==1){
                outwait=0;
                }

                if(power==0){
                delayms(30);
                        if(power==0){
                        outwait=1;
                        number=0;//脉冲归零
                        EA=1;
                        IT0=1;
                        EX0=1;
                        valve=0;//开阀

                        if(number >= pulse){
                        valve=1; //关阀
                        number=0; //脉冲归零
                        i--;
                        }

                }

                        }
                while(!power); //如果没确认检测到低电平跳出循环
                        }
                }
}

void int0() interrupt 0
{
        number++;//脉冲递增
}

网友A:
楼主的脉冲信号来自流量计?   outwait是变量?没有被定义。

楼主:
现在可以了,是中断开了没有关。现在又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用电池好好的,换上电脑的电源发现脉冲特别快比用电池快了三倍多。重启一下好像又好了,还有电池不充电正常的一但充电时又是脉冲也不准了又是power也不听使唤了感觉一切都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脉冲信号来自流量计?   outwait是变量?没有被定义。

是来自流量计啊,就是水流传感器。那个我定义过了没发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来自流量计啊,就是水流传感器。那个我定义过了没发出来。

主要是硬件工作不稳定,软件也不完善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