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们,请问如何学习单片机?学习单片机的时候,哪一种单片机比较容易学?

楼主(2020-07-03):
如题,单片机新手

网友A:
先学51单片机 资料丰富 简单,再学STM32(功能多)

网友B:
51系列是首选,用的人多,例程教程多,有问题帮你解答的也多。入门后再作其它选择也不难

网友C:
面根据本人的经验说说看法,入门之后学习起来并不是很难,反而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实现很多功能,自己动手DIY设计项目。  第一、学习单片机需要一些相关的基础知识:1)要有电路、模拟电路基础,可以不精通,但起码对这些知识有个概念,熟悉一些常用的基础元器件的用法,比如电阻、电容的作用,了解二极管、三极管的基本用法,能够理解单片机最先系统电源电路、晶振电路和复位电路的工作原理;2) 数字电路基础,单片机本身就是根据数字电路原理运行的,起码理解数字电路的“0”、和“1”概念,了解数字电路的门电路,掌握真值表;3)C语言知识,目前市场上的单片机几乎都是用C语言开发的,已经很少人应用到汇编语言,除非一些特殊的要求,所以必须掌握C语言的程序结构和基本语法。  第二、有了上面的基础知识之后,选择一款单片机平台进行入门,目前市场上的单片机类型有51单片机、MSP430单片机、AVR单片机、飞思卡尔单片机、STM32单片机、PIC单片机等,51单片机一直是教学入门的主流单片机,个人建议还是从51单片机开始入门。  选择好单片机之后就是安装单片机开发环境,51单片机的开发环境推荐2个,(1)可以使用keil开发环境(首选),keil是最早、功能最强的51单片机开发环境,对以后使用MDK更容易上手;(2)也可以使用IAR开发环境,IAR为主流的单片机通用开发环境(支持51、MSP430、AVR、PIC等几乎所有主流单片机)。  第三、购买单片机开发学习板进行实践,最好选择功能较全资料、详细的开发板,刚开始时按照例子程序自己实践一遍,熟悉单片机软件、下载器、开发板的使用,熟悉到一定程度之后自己更改软件代码实现自己想要的功能,单片机入门一般都从点亮LED灯,实现流水灯灯简单功能开始,把单片机的IO口、计数器/定时器、中断、ADC、SCI、SPI等功能全部熟悉一遍,这时单片机已经基本学习得差不多了。  第四、自己DIY搭建电路,掌握到一定程度之后,自己购买洞洞板、元器件、数码管、LCD显示屏等组建自己想要的功能项目,既锻炼动手能力,又能学到电路设计的乐趣。

网友D:
我也觉得先学51,感觉差不多了学学stm32,arduino,zigbee啥的

网友E:
8051,在中国,没有比这个更好的入门单片机了
STC89C51RC
直接就用这个型号,资料多,教程多,有什么问题基本可以在网上找到答案
不要用AT系列,那个下载有点麻烦,而且不一定有中文资料

网友F:
应该是先学习51单片机,如果c语言功底好,然后对硬件掌握得比较好的话学习起来还是比较快的,然后学习51的时候对寄存器的概念也会慢慢的建立起来,为以后学习stm32打基础,当然,51单片机的学习基本上是为stm32打基础的,同时也可以做一些小产品,小发明,来保持学习的兴趣,然后再去学习stm32

网友G:
51单片机首选,而且大学学的也是从51单片机开始的

网友G:
51单片机比较简单,大学也是从51单片机开始学的。

网友H:
我初学四个月,选的STM8开发板,现在市场上多用stm的芯片,学这个吧

网友I:
先学51吧,买个开发板跟着视频学。把基础打好,再学STM32。

网友J:
按难以程度分的话一般都是从51单片机开始学的,51单片机是一个基础的入门级别,实际上,其实不需要多少东西,会简单的C语言,知道51单片机的基本结构就可以了。一般的大学毕业生都可以了,自学过这2门课程的高中生也够条件。设备上,一般是建议购买一个仿真器,可以下载更多的单片机及嵌入式芯片。通过实验,这样才可以进行实际的,全面的学习。

网友K:
我们先学的是80C51

网友K:
我们学单片机的时候,师傅主要教的80C51,比较简单也比较实用

网友L:
先从51入门,但也仅限于入门,了解什么是单片机,用什么编程软件和语言。如何编程即可。后续还要继续学习现在比较热门一些的单片机,比如:STM32的F1系列,等你把STM32弄入门了,我相信你也不算新手了,至于后续的路怎么选,你应该会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了。

网友M:
我认为从51或STC单片机开始比较容易。

网友N:
先学51单片机(建议先C语言入门),然后主要学习stm32,难度适中的单片机

网友O:
51单片机上手,资源多,用的人也多

网友P:
简单的话就是51啦,主要就是IO口的配置,不难的

网友Q:
先学51,然后STM32就差不多了

网友R:
个人经验建议可以先从最简单的8位单片机开始学,写一些跑马灯程序,增强学习的兴趣和信心。8位单片机熟悉以后再做32位的就会容易很多。8位单片机建议选STM系列的8位单片机,一方面市场上STM系列的单片机使用非常普遍,一些简单的应用很多就是使用的STM 8位的单片机实现的,会做STM 8位单片机一定程度上就已经可以做项目了。另一方面,STM系列的学习资料非常丰富,这个对初学者很重要。楼上很多说从80C51开始学,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S:
51吧,51单片机比较容易上手,也是最基础的

网友S:
51吧51单片机比较容易上手收也是最基础的

网友T:
首先,如何学习单片机?
买块开发板学习板,几十块就搞定,还带光盘教程,爱看书也可以买配套教程,网上还有大量电子书,不愁没有资源,跟着视频或者教程学,(视频网站就有大量教程),有点中学物理基础,就可以自己点亮一个灯了
循序渐进,慢慢来

至于那种单片机好,看到评论区了吗,大家都推荐51,确实,51虽然很老,但入门比较简单,支持C语言编程,程序相对容易理解,最重要的是!!!!网上大把大把51的教程和讨论,相当丰富,对于新手自学,就有了交流的平台,这是也是其优势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