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指导,交通管制钮SW1怎么才能实现俩个方向的交通管制

楼主:
感觉SW1那里还能再升一下级,但是自己尝试半天没搞出来。各位大佬看到希望能帮帮我提提建议,一定采纳
要求:通过按键控制东西方向强制绿灯,南北方向强制绿灯
/*****定义控制位**********************/
sbit        EW_LED2=P2^3;        //EW_LED2控制位
sbit        EW_LED1=P2^2;        //EW_LED1控制位
sbit        SN_LED2=P2^1;        //SN_LED2控制位
sbit        SN_LED1=P2^0;        //SN_LED1控制位
sbit    ZHISHIDENG2=P2^5;
sbit    ZHISHIDENG1=P2^4;
sbit    SN_Yellow=P1^6; //SN黄灯
sbit    SN_Red=P1^7;    //SN红灯
sbit    EW_Yellow=P1^2; //EW黄灯
sbit    EW_Red=P1^3;    //EW红灯
sbit    EW_LEFT=P1^0;
sbit    SN_LEFT=P1^4;
sbit    DONGXI_PEOPLE=P3^0;
sbit    NANBEI_PEOPLE=P3^1;
sbit    DX_JIXI=P3^4 ;
程序:void int0() interrupt 0          //南北强制绿灯{
P0=0x80;//数码管88
P2=0xFF;//数码管位选全开
P1=0X38;//南北绿灯全亮
}

批注 2020-07-03

批注 2020-07-03

批注 2020-07-03

网友A(2020-07-03):
怎样才能实现第一次南北通行,第二次东西通行呢?在别的温度控制看到过,但是和我的程序用的不是一个原理,不能借鉴。求大佬说一下改进方法

网友B:
你是打算用一个外部中断来实现 (强制南北,非强制南北,强制东西,非强制东西)四个状态的切换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是打算用一个外部中断来实现 (强制南北,非强制南北,强制东西,非强制东西)四个状态的切换吗?

对对,就是这个意思,我本意是俩个强制就够了,太难我怕不会弄

网友C:
考虑实时性问题,你可以设置个外部中断,按键来一下,触发外部中断。

网友D:
用单击与双击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考虑实时性问题,你可以设置个外部中断,按键来一下,触发外部中断。

我已经用了一个外部了,再放的话要怎么弄啊?

网友A:
这个单击双击要怎么用啊?基础不太好,做到这已经是我超水平了

网友D:
单双击可参https://blog.csdn.net/xianfajushi/article/details/82281411,如何定义看自己的了,单击一个方向,双击一个方向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