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光电转速传感器模拟无反应 求帮助

楼主(2020-07-03):
里面有源代码以及仿真图,但是没有变化 求大神指导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ED P2
uchar temp=0;
sbit RS=P2^0;
sbit EN=P2^1;
void init();
void delay();
void Delay2ms()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void init_lcd();

void main()
{
  while(1)
{
    init();
  init_lcd();
  }
}

void INT_0() interrupt 0
{
temp++;
  delay();
  LED=temp;
}

void init()
{
EA=1;
EX0=1;
//IT0=0;         //用电平触发就可以,换那个光敏二极管就不行了
IT0=1;
LED=0;
}

void delay()
{
        uchar i,j,k;
        _nop_();
        i=4;
        j=205;
        k=187;
        do
        {
          do
            {
                   while(--k);
                }while(--j);
          }while(--i);
}

void Delay2ms()
{
        uchar i, j;

        _nop_();
        i = 4;
        j = 146;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RS=0;
  EN=0;
  P0=com;
  Delay2ms();
  EN=1;
  Delay2ms();
  EN=0;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
  RS=0;
  EN=0;
  P0=date;
  Delay2ms();
  EN=1;
  Delay2ms();
  EN=0;
}

void init_lcd()
{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f);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

网友A:
楼主图P3.2位置画错了

网友B:
P3.2 肯定是画错了,另外建议将R2改成10k或者5k测试。
程序main函数也改一下:
void main()
{
        init();
  init_lcd();
  while(1)
  {

  }
}
初始化函数放到while外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