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单片机+8253 8255芯片实现频率计功能 Proteus仿真程序

楼主(2020-07-03):
利用8253 8255芯片实现频率计功能  源代码已写好在工程中 可正确运行

LEDOUT       EQU 0A000h  ; 数码管

P8253_0        EQU 8000H
P8253_1        EQU 8002H
C8253        EQU 8006H
MODE0        EQU 34H
MODE1        EQU 70H
ICW1            EQU   00010011b     ; 单片8259, 上升沿中断, 要写ICW4
ICW2            EQU   01100000b     ; 中断号为60H
ICW4            EQU   00000011b     ; 工作在8086/88 方式,自动结束
OCW1        EQU   11111110b     ; 中断屏蔽字,只响应INT0 中断
CS8259A      EQU   9000h          ; 8259地址
CS8259B      EQU   9002h

DATA   SEGMENT
R_cnt1        DW 2000
R_cnt0        DW 1000
;Fre            DW 0
DATA   ENDS

CODE SEGMENT
ASSUME CS:CODE,DS:DATA,ES:DATA
BEGIN:
            MOV    AX, DATA
            MOV    DS, AX
            CALL    P8259INIT
            CALL    P8253INIT
;***********************************************
P8259INIT    PROC
     CLI
     MOV SI,ICW2*4
     LEA        AX,INT0
     MOV    [SI],AX
     MOV    AX,CS
     MOV    [SI+2],AX

       MOV    AL,ICW1
       MOV    DX,CS8259A
       OUT    DX,AL
       MOV    AL,ICW2
       MOV    DX,CS8259B
       OUT    DX,AL
       MOV    AL,ICW4
       OUT    DX,AL
       MOV    AL,OCW1
       OUT    DX,AL
P8259INIT ENDP
;***********************************************
P8253INIT PROC
           MOV    DX,C8253
       MOV    AL,MODE0
       OUT    DX,AL
       MOV    DX,P8253_0
       MOV    AX, R_cnt0
       OUT    DX,AL
       MOV    AL,AH
       OUT    DX,AL

       MOV    DX,C8253
       MOV    AL,MODE1
       OUT    DX,AL
       MOV    DX,P8253_1
            MOV    AX, R_cnt1
       OUT    DX,AL
       MOV    AL,AH
       OUT    DX,AL
           sti
LP:
     nop
     jmp LP

P8253INIT ENDP
;**********************************************
INT0        PROC
            cli
            MOV DX,P8253_1
            IN AL,DX
            XCHG AL,AH
            IN AL,DX
            XCHG AL,AH
            MOV BX, R_cnt1
            SUB BX,AX
            MOV AX,BX
            MOV DX,LEDOUT
            MOV AH,0
            MOV BL,10
            DIV BL  ;除之后al为商,ah为余数
            MOV CX,4
LP:
            RCL AL,1
            LOOP LP
            OR AL,AH
            OUT DX,AL

            MOV DX,P8253_1
             MOV    AX, R_cnt1
            OUT    DX,AL
            MOV    AL,AH
            OUT    DX,AL

     sti
     iret
INT0    ENDP
CODE ENDS
END BEGIN

楼主:
运行结果图:数码管蓝色的 颜色很淡要注意观察

网友A(2022-06-20):
我的仿真都没有成功呢

网友B:
code is for
single chip microcomputer + 8253 8259 chip
CALL        P8259INIT
CALL        P8253INIT
not for
single chip microcomputer + 8253 8255 ch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