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PCB问题解答unconnected line x to x

楼主:
本人初学Altium designer 在原理图编译时出现如图错误该如何解决啊

网友A(2020-07-04):
这个编译错误不代表你的原理图有问题,一般只需要确认网络端口及线连接好就行了;编译只是代表线路是通的有回路,并不能代表你的图就百分之百就是对的;正常来说这个功能一般用来做模拟分析是会用到的,正常就是原理图导入PCB个人感觉并没有多大的作用!

网友B:
检查网络标号是否一一对应,有可能是网络标号悬空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