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的串口通信方面不是很懂,求大神指点

楼主(2020-07-03):
如何把一个单片机里数据通过lora传到另一个单片机上去,然后在lcd上显示。数据放入sbuf里面是直接整个数组放进去的还是需要一位一位放进去,然后读出sbuf里的数据也是一位一位读还是整个数组读出来了?求大神指点下,谢谢

网友A:
串口传输数据的基本单元是字节,若干字节组成数据帧(数据串)。通常将接收到的数据帧按序放入缓存数组供后续解析信息使用。发送端也是将一帧数据按字节逐一发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传输数据的基本单元是字节,若干字节组成数据帧(数据串)。通常将接收到的数据帧按序放入缓存数组供后 ...

麻烦可以说的详细点吗,刚入门,不是很懂,比如我把一个int数据是直接赋给sbuf吗?还是先要把int数据转化为字符串在赋给sbuf

网友B:
引用 楼主:
麻烦可以说的详细点吗,刚入门,不是很懂,比如我把一个int数据是直接赋给sbuf吗?还是先要把int数据转化 ...

SBUF寄存器只有一个字节 一次发送一个字节 例如0xff  因此无法存下int类型。
如何发送和你接受信息端的处理也有关系,比如你接收端直接接受到字符就可以显示在LCD上,那你可以将其拆分为字符分别传输;如果接受端有直接传递数字便可显示在LCD的函数,你也可以拆分这个整数来发送。
同样你可以在接受端编写相应的接受函数,处理接收到的信息。

网友C:
        u8 a;
        SRCLK=0;
        RCLK=0;
        for(a=0;a<8;a++)
        {
                SER=dat>>7;
                dat<<=1;

                SRCLK=1;
                _nop_();
                _nop_();
                SRCLK=0;

哥,你是电子194的还是电子192的,大佬,期末指导指导小弟,哥,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