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CD12864汉字显示与定位 时钟,闹钟Proteus仿真程序

楼主(2020-07-03):
师傅所教知识制作了一个LCD12864的屏幕显示,字模自己软件下载的,俺们新手,写的粗糙
期末项目为时钟的显示和设定,内含闹钟
PU原理图
按键:PA0:暂停时钟
在暂停时钟后再按一次PA0则开始选择改变分钟(反白),继续按下PA0开始设置时钟的改变(反白)
PA1与PA2连用检测按键:数字的增加
PB0:数据的减少
PB1与PB2连用检测按键:确认改变
另外,我现在另添加的闹钟的设置,可在运行程序后设置闹钟,闹钟的设定没上传,原理类似
缺点: 1.  日期判定没有做完,只是进行了简单的判断,没有大月小月的判断,闰年这类的         2.  时钟的修改的增加判断23的时候没用反白和清屏
修改代码如下
                   //减少
                     if(Key_Scan(KEY2_GPIO_PORT,KEYB0_GPIO_PIN) == KEY_ON)
                        {

                        if(a == 1)
                        {
                         a = a+ 22;
                        LCD12864_SeleScreen(LCD12864_Left);
                        LCD12864_Dsp_number1_1(38,3,a);
                        }else
                        {
                        a = a - 1;
                        LCD12864_SeleScreen(LCD12864_Left);
                                                LCD12864_Dsp_12x24_Num(38,3,0xff);
                        LCD12864_Dsp_number1_1(38,3,a);
                        }

                        }
                      //增加
                     if(Key_Scan(KEY1_GPIO_PORT,KEYA1_GPIO_PIN) == KEY_ON)
                        {

                        if(a == 23)
                            {
                            ri = ri + 1;
                            a= a * 0+1;
                            LCD12864_SeleScreen(LCD12864_Right);
                            LCD12864_Dsp_number_2(35,0, ri);
                            LCD12864_SeleScreen(LCD12864_Left);
                            LCD12864_Dsp_12x24_Num(38,3,0xff);
                            LCD12864_Dsp_number1_1(38,3,a);

                            }else
                            {
                            a = a + 1;
                            LCD12864_SeleScreen(LCD12864_Left);
                            LCD12864_Dsp_12x24_Num(38,3,0xff);
                            LCD12864_Dsp_number1_1(38,3,a);
                            }
                        }

#include "stm32f10x.h"   // 相当于51单片机中的  #include <reg51.h>
#include ".\LED\bsp_LED.h"
#include ".\KEY\bsp_key.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beep\beep.h"

int main(void)
{

    Init();
        led_init();
    key_init();
    BEEP_Init();//喇叭初始化
    play_successful();

    LCD12864_Dsp_zhonghe(2020,11,31,7,23,55
    ,1,2);           //年份,月份,日期,星期,小时,分钟,
    //闹钟
    //    LCD12684_Dsp_perture();
//    delay10ms(100);
//    clearScreen(LCD12864_Full);
//    LCD12864_Write_Command(0x3F);
//    LCD12864_Dsp_time(2020);//年份
//    LCD12864_Dsp_time2(11,25);//月份,日期
//    LCD12864_Dsp_time1(5);  //星期
//    LCD12864_Dsp_shijian(24,58);//小时,分钟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    while(1)
//    {
////       PlayMusic(); //播放生日快乐
// //      play_music();
//        play_music();
//    }
//

}

另外我还录制了视频  文件太大 发不上来

网友A:
打不开proteus仿真文件是为什么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打不开proteus仿真文件是为什么啊

试试高版本的   (8.9)

网友C(2021-06-19):
楼主,为什么你文件里发的和你这个贴子照片不一样呀,能分享一下这张照片的仿真吗

楼主(2021-08-17):
引用 网友C:
楼主,为什么你文件里发的和你这个贴子照片不一样呀,能分享一下这张照片的仿真吗

去年的程序了,我源文件已经不知道在哪去了,我发的这个应该可以仿真起的,现在在弄云平台,抱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为什么你文件里发的和你这个贴子照片不一样呀,能分享一下这张照片的仿真吗

你把线连一下就好了,可以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