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执行的MQTT协议 源程序与资料下载

楼主:
自己根据MQTT协议报文在STM32上成功运行。

/* USER CODE END Header */

/* Includes ------------------------------------------------------------------*/
#include "main.h"
#include "tim.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gpio.h"

/* Private includes ----------------------------------------------------------*/
/* USER CODE BEGIN Includes */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xianshispi.h"
#include "MQTT_8266.H"

/* USER CODE END Includes */

/* Private typedef -----------------------------------------------------------*/
/* USER CODE BEGIN PTD */

/* USER CODE END PTD */

/* Private define ------------------------------------------------------------*/
/* USER CODE BEGIN PD */

/* 大于printf重定向 */
uint8_t USART1_TX_BUF[200];
#define u1_printf(...)  HAL_UART_Transmit(&huart1,USART1_TX_BUF,sprintf((char *)USART1_TX_BUF,__VA_ARGS__),0xffff)

uint8_t USART2_TX_BUF[200];
#define u2_printf(...)  HAL_UART_Transmit(&huart2,USART2_TX_BUF,sprintf((char *)USART2_TX_BUF,__VA_ARGS__),0xffff)

/* esp8266加入的WIFI(热点)名称和密码 */
#define WIFI_Name         "EnHahaha7"
#define WIFI_Key                "hjj1234567890"

/* USER CODE END PD */

/* Private macro -------------------------------------------------------------*/
/* USER CODE BEGIN PM */

/* USER CODE END PM */

/* Private variables ---------------------------------------------------------*/

/* USER CODE BEGIN PV */

uint8_t Uart2_RX_Buf,WIFI_IP[15];
uint8_t num,Buf[150],time;
extern uint8_t Connect_Flag;
extern uint16_t MQTT_PING_Time;                        //PING报文计数变量
uint8_t PING_Flag;

/* USER CODE END PV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USER CODE BEGIN PFP */

/* 连接WIFI程序 */
void ESP_Connect_WIFI()
{
        char *Start;
        char *End;
        u1_printf("正在连接WIFI...\r\n");

        u2_printf("AT\r\n");                                                                                                    //测试AT启动
        HAL_Delay(300);
        u2_printf("AT+CWMODE=1\r\n");                                                                                                    //设置esp8266 STA模式
        HAL_Delay(300);
        u2_printf("AT+CWJAP_CUR=\"%s\",\"%s\"\r\n",WIFI_Name,WIFI_Key);        //临时接入WIFI(热点)
        HAL_Delay(11000);
        u2_printf("AT+CIFSR\r\n");                                                                                                    //获取IP地址
        HAL_Delay(300);

        if(strstr((char *)Buf,"\"") != NULL)                                //软检测到IP地址,OLED显示IP地址
        {
                //显示IP地址
                OLED_ShowString(0,0,"IP:",1);
                Start = strstr((char *)Buf,"\"") + 1;
                End = strstr(Start,"\"");
                memcpy(WIFI_IP,Start,End - Start);
                WIFI_IP[End - Start] = '\0';
                OLED_ShowString(0,2,WIFI_IP,1);

                //串口1打印热点名、IP地址
                u1_printf("WIFI Name:%s\nWIFI IP:%s\r\n",WIFI_Name,WIFI_IP);
        }
        else u1_printf("WIFI连接失败");
}

/* USER CODE END PFP */

/* Private user code ---------------------------------------------------------*/
/* USER CODE BEGIN 0 */

/* USER CODE END 0 */

/**
  * @brief  The application entry point.
  * @retval int
  */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 USER CODE END 1 */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USER CODE BEGIN Init */

  /* USER CODE END Init */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 USER CODE END SysInit */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MX_USART1_UART_Init();
  MX_USART2_UART_Init();
  MX_TIM1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HAL_UART_Receive_IT(&huart2,&Uart2_RX_Buf,1);        //开启串口2接收中断
        HAL_TIM_Base_Start_IT(&htim1);                                                                //开启T1中断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OLED_Init();                                //OLED初始化

        ESP_Connect_WIFI();        //ESP8266连接WIFI,并显示在OLED

        Connect_Sever();                //TCP连接服务器
        MQTT_Conect();                        //连接云平台

        MQTT_SUBSCRIBE();                //订阅主题

//        MQTT_PUBLISH("HJJ");                        //发送消息
  while (1)
  {
                if(PING_Flag == 1)
                {
                        PING_Flag=0;
                        MQTT_PING();                        //发送心跳包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
  /* USER CODE END 3 */
}

/**
  * @brief System Clock Configuration
  * @retval None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 {0};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 {0};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ses clocks
  */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I;
  RCC_OscInitStruct.HSIState = RCC_HSI_ON;
  RCC_OscInitStruct.HSICalibrationValue = RCC_HSICALIBRATION_DEFAULT;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HSI_DIV2;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UL = RCC_PLL_MUL16;
  if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ses clocks
  */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HCLK|RCC_CLOCKTYPE_SYSCLK
                              |RCC_CLOCKTYPE_PCLK1|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2;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if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2)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 USER CODE BEGIN 4 */

void HAL_UART_RxCpltCallback(UART_HandleTypeDef *huart)//串口接收中断回调函数
{
        if(huart == &huart2)
        {
                HAL_UART_Receive_IT(&huart2,&Uart2_RX_Buf,1);//开启串口2接收中断
                Buf[num] = Uart2_RX_Buf;//将串口2接收到的数据存入Buf缓存区
                num++;time=0;
        }
}

//uint8_t i;
void HAL_TIM_PeriodElapsedCallback(TIM_HandleTypeDef *htim)//定时器中断回调函数
{
        time++;
        if(time>=20 && num>0)
        {
                Buf[num] = '\0';
                MQTT_RxData((char *)Buf,num);                //判断串口2接收到的数据
//                for(i=0;i<num;i++) u1_printf("%c",Buf[i]);                                //串口1打印串口2接收的数据
                time=0;num=0;
        }

        if(Connect_Flag == 1)        //只有在连接了云平台且订阅了主题才需要发送PING报文
        {
                MQTT_PING_Time++;                //每隔10S发送一次心跳包,防止服务器将客户端踢走
                if(MQTT_PING_Time >= 40000)
                {
                        PING_Flag=1;
                        MQTT_PING_Time=0;
                }
        }
}

/* USER CODE END 4 */

/**
……………………

网友A(2024-09-02):
谢谢分享,最近在用mqtt,刚好有用

网友B:
使用8266 MQT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