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roteus里运行报错 'TMOD': can't initialize, bad type or class

楼主(2020-07-03):
#include "regx51.h"
unsigned char a,b,c,d;
unsigned char code disaplay []= {0x3f, 0x06, 0x5b, 0x4f, 0x66,0x6d, 0x7d, 0x07, 0x7f, 0x6f} ;
long counter=0; //旋转编码 器的脉冲
long position=0; //旋转 编码器的当前位置
long degree=0;
void main()
TMOD=0x06;
TH0=0xff;
TL0=0xff;
TH1= (65536-1000)/256;
TL1= (65536-1000)%256;
IE=0x0f;
EA = 1; //开总中断
r=0;
while(1)  //主程序循环显示位置
{
a=degree%10;  //计算参数的个十百千位
b= (degree/10)%10; .
c= (degree/100)%10;
d= (degree/1000)%10;
p2_3=0;//显示position值
p0=diaplay[a];
p2_3=1;
p2_2=0;
p0=diaplay[b];
p2_ 2=1;
p2_ 1=0;
p0=diaplay[c];
p2_1=1;
p2_0=0;
p0=diaplay[d];
p2_0=1;
}
}
void int0() interrupt 0   //A 相中断
if(p2_7)position++;         //判断2_7 为高则正向,为低则反向
else position;
counte++ ;      //累计脉冲
}
void int1()
interrupt 1   //Z相中断
{
position=0;   //使位置参数置零
void tl_ () interrupt 2    //定时0. ls刷新一次转速和角
//度参数
THO= (65536-1000) /256;
TL0= (65536-1000) %256;
r=600*counter/ 300;   //假设编码器每转300个脉冲
degree=1. 2*position; //把脉冲数转换为 角度数
if(! degree)  //角度为负时加360度转为正
degree+=360}
void t0_ () interrupt 3  //计数器T0中断显示速度
{
unsigned char i
i=100;
a=r%10;
b=(r/10)%10;
c=(r/100)%10;
d= (r/1000)%10;
while(i)
{
p2_ 3=0;
p0=diaplay[a];
p2_ 3=1;
p2_ 2=0;
p0=diaplay[b];
p2_ 2=1;
p2_ 1=0;
p0=diap1ay[c];
p2_ 1=1;
p2_ _0=0;
p0=diaplay[d];
p2_ 0=1;
i-- ;
}
}

*** WARNING C318 IN LINE 1 OF ..\main.c: can't open file 'regx51.h'
*** ERROR C244 IN LINE 8 OF ..\main.c: 'TMOD': can't initialize, bad type or class
*** ERROR C132 IN LINE 8 OF ..\main.c: 'TMOD': not in formal parameter list

网友A:
regx51.h可能没有,改成
#include "reg51.h"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