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使用什么模块或传感器才能识别电脑屏幕变化?

楼主(2020-07-03):
用51单片机+模块什么实现外部识别电脑屏幕中出现黄色字体的识别呢?只要知道有这个变化就行了,不需要知道字体内容,请大佬指点一下思路,谢谢。

楼主:
有没有大佬出来指点一下啊?

网友A:
也许颜色传感器可以做到

网友B:
光敏电阻+滤光片,滤掉黄色之外的光

网友C:
你好!
这个设计最好是通过单片机,结合电脑编程(上位机),
实现颜色检测,通过串口完成单片机和电脑之间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
这个设计最好是通过单片机,结合电脑编程(上位机),
实现颜色检测,通过串口完成单片机和电脑之 ...

我想实现的是外部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敏电阻+滤光片,滤掉黄色之外的光

现在世面上常见的滤光片都是红外的多,要能滤掉除黄色之外的光有什么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许颜色传感器可以做到

嗯,某宝买了个模块,等到货了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