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把小前置制作完成了

楼主(2020-07-03):
前话,把健伍收音头改装后,想连上创新有源音箱;怎知不能匹配,声音小的比不过蟋蟀。于是买来前置板……好像前面说过,糊弄一下。5532的前置运放,音质一般,于是买来ad827 12元(肯定是山寨的,但还过得去)
把连接线做好后,连上一个12v的电源(硅钢片15W 全波整流)就放在地上用了几个月。
当然这样用,每次清洁或者移动就麻烦极了。

最近终于下定决心,做个2w的电源。买变压器9元包邮,买个有机板(亚克力有机玻璃10x6cm)不愧是温州贸易和深圳速度。我今天就拿到货了,没超过3天。现代物流真是一绝。谢谢两位老板!

硅钢片变压器 15v输出 (不要在意表针读数,表坏了。)

组合在一起,有机板先钻2mm的孔,6个,扩孔3mm螺钉也就3.2的
整流只是一个桥式整流,电容都没悍。接上工作正常,因为这个前置的电流很小,说是16ma 。前置板上面的电解电容已经足够滤波,我还要不要在上面的二极管补0.1u电容呢。
好,调试成功.听99.3
贴张纯洁的图
两张

网友A:
这个还把5532换成了827,那么板子上的独石、普通电解一个没动,最难理解变压器直接整流完就上板子,仅用板子上的小电解……

网友B:
恭喜试验成功,除了楼上的建议,为啥不使用双电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试验成功,除了楼上的建议,为啥不使用双电源呢。

这个不是双电源板

楼主:
补图,电容到了,把小电容插上。0.1u独石电容(耐压50v)用于滤纹波。好象,声音好了?

楼主:
补图,附用了33年的测电容的方法,万用表测过没有短路的情况下搭上测电笔,亮的话,电容完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