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线性降压发热问题?

楼主(2020-07-04):
这样的,我做了个pcb 其中stc15w201 一个15w的储存单元 一个lm386功放 一个sw2003音频芯片 4个用了一个78l05后来发现 待机温度还能接受电流很低,触发音频后温度上升很快,基本上最高80ma左右,于是我更换78m05发现温度跟没换一样,这个线性降压,只提升上限?

还有一个我问下A09T是给电后导通,那种默认导通,给电后断开的三极管型号是啥?

网友A:
78l05只给stc供电可以吧,给2003+386就不行了

网友B:
A09T是MOS场效应管 N沟道,NMOS的特性,Vgs大于一定的值就会导通,适合用于源极接地时的情况(低端驱动),只要栅极电压达到4V或10V就可以了。
  PMOS的特性,Vgs小于一定的值就会导通,适合用于源极接VCC时的情况(高端驱动)。但是,虽然PMOS可以很方便地用作高端驱动,但由于导通电阻大,价格贵,替换种类少等原因,在高端驱动中,通常还是使用NMOS。

网友C:
5V的总电流800mA???你这么喜欢7805的话,用2只并联吧,做好散热就行了,500mA内用7805还行,多了就麻烦,还有,你供电电压不能太高,8V左右就好了

网友D:
可以试一下,LM2575这个稳压功耗低一点,三极管没有电就导通。晶闸管,俗称可控硅。有单向双向之分,还有一种可关断型晶闸管。单向晶闸管可用于调速调压整流电路,用于直流大功率逆变电路

网友E:
要懂得设计时算功率,你算一下7805上要耗掉多大功率,心理清楚了你就能知道选什么样的芯片是合理的

网友F:
压差过高采用开关降压吧。

网友G:
线性稳压块的散耗等于 输入电压减去输出电压的差乘以输出电流....比如7805,从7V 降到5V输出电流1A 散耗是2W,问题不大,但是要是从24V降到5V,输出电流1A的话,散耗是19W.....

网友H:
用扩流管扩流,输入电压控制在8.5伏左右

网友I:
LDO压降少还可以接受,发热量不大,推荐使用一些DC-DC方案,发热量少。

楼主:
多谢各位的指点,功耗计算确实是疏忽了。喜欢7805主要是因为外围只需2个电容还有就是体力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5V的总电流800mA???你这么喜欢7805的话,用2只并联吧,做好散热就行了,500mA内用7805还行,多了就麻烦,还 ...

写错了,是80ma,

楼主:
引用 网友G:
线性稳压块的散耗等于 输入电压减去输出电压的差乘以输出电流....比如7805,从7V 降到5V输出电流1A 散耗是2W ...

我是看了电流后计算出来,也就0.7w 怎么会这么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压差过高采用开关降压吧。

一般用哪些开关型的降压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