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湿控程序改湿控,为什么oled显示屏不亮 求帮助

楼主(2020-07-04):
如何更改程序使led屏亮

网友A:
不亮不一定是程序问题:
这样排除故障:
1)检查OLED升压电路指标是否正常,是否符合厂家要求?
2)如已正常,看厂家点亮程序是否能跑,能亮,如这两点仍不行,您的硬件有问题
3)用厂家的程序 跑厂家提供的同类开发板+OLED,看OLED 是否亮,不亮,您的 OLED 可能是坏的。

网友B:
如果背光都没有亮那肯定是接线有问题,你的程序里没看到oled的初始化程序,不知道是没有写还是没有发,应该是这里的问题吧

网友C(2022-02-24):
最主要的部分OLED。H要发上来才能看得清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