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连接uart口,不显示COM号,换台电脑就能正常显示

楼主(2020-07-04):
我插入jtag口显示USB Serial Port(com2),插入UART只会显示USB to UART Adapter,并不会显示是com多少。。。为什么呢?我换台电脑就能正常显示呢?我电脑需要怎么弄才能恢复正常呢?

网友A:
正常显示说明该端口能识别插入的设备,不能识别得安装相应的驱动程序

网友B:
应该是没有驱动吧,打开设备管理器看看对应的设备有没有叹号,如果有叹号就是没有驱动,右键更新驱动。或者去网上下载对应的驱动,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