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这个电路图是出什么问题了吗,为什么上面电路没有反应

楼主:
这是要求做一个触摸显示电路,但是没有反应想问下大佬这么解决

网友A(2020-07-04):
电路都画错,器件也选错也就只能这样了

网友B:
首先肯定的是,你画的很好。有一点,触摸开关和按键开关必须要搞清楚。

原理图上555第2脚是触摸.你画的是按键。

加油未来的设计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最好是代码与仿真都放出来,别人调了才知道,太小家子器学不到东西的。

大佬可以问一下proteus错误电路有哪几种吗

网友C:
这些是题目,我也是第一次画这个仿真图,也不是很清楚到底该怎么做,但是电路演示出来没有反应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最好是代码与仿真都放出来,别人调了才知道,太小家子器学不到东西的。

啊这我才开始学不知道代码是什么,我这个只是照着师傅给的图画了出来,也不知道原理,所以想来问一下有没有大佬可以询问一下

网友D:
最好是代码与仿真都放出来,别人调了才知道,太小家子器学不到东西的。

网友C:
是出什么问题吗,为什么上面电路没有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