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8.9 VSM Studio WINAVR编译器仿真ATmega16系列a14_SPI扩展16bitsIO

楼主(2020-07-04):
*本文及代码参阅彭伟《单片机C语言程序设计实训100例》
一,打开文件(可以随文下载放置在文档中打开)。(如下图1所示)
图1

二,调整原理图大小,适合可视,另存工程文件。(如下图2,3,4所示)
图2

图3

图4

三,点击Source Code标签。(如下图5所示)
图5

四,编辑main.c 代码如Proteus8.9 VSM Studio WINAVR编译器仿真ATmega16系列a14_SPI扩展16bitsIO (如下图6所示)
图6

五,Main.c 代码:
//-----------------------------------------------------------------
//  名称: 用带SPI接口的MCP23S17扩展16位通用IO端口
//-----------------------------------------------------------------
//  说明: 本程序将MCP23S17的GPIOA的8位及GPIOB的低四位设为输出端口,
//        将GPIOB的高四位设为输出端口,演示了条形LED在按键控制的下
//        的滚动效果.
//
//-----------------------------------------------------------------

#include "myfunc01.h"

extern INT8U Demo_OP_No;
//-----------------------------------------------------------------
// 主程序
//-----------------------------------------------------------------
int main()
{
        INT8U i;        INT16U Pattern;
        DDRB= 0xff;
        SPI_MasterInit();
        Initialise_MCP23S17();
        while(1) {
                if(Demo_OP_No== 0) {
                        Pattern= 0xfffe;
                        for(i= 0; i< 10; i++) {
                                Write_MCP23S17(MCP_ADDR, GPIOA, (INT8U)Pattern);
                                Write_MCP23S17(MCP_ADDR, GPIOB, (INT8U)(Pattern>> 8));
                                Pattern= Pattern<< 1 | 0x0001;
                                Key_Handle();
                                if(Demo_OP_No!= 0) break;
                                _delay_ms(100);
                        }
                }
                else{
                        Pattern= 0x01FF;
                        for(i= 0; i< 10; i++) {
                                Write_MCP23S17(MCP_ADDR, GPIOA, (INT8U)Pattern);
                                Write_MCP23S17(MCP_ADDR, GPIOB, (INT8U)(Pattern>> 8));
                                Pattern= Pattern>> 1| 0x0200;
                                Key_Handle();
                                if(Demo_OP_No!= 1) break;
                                _delay_ms(100);
                        }
                }
        }
}

Myfunc01.h
//******************************************************************************************
#ifndef _MYFUNC01_H_
#define _MYFUNC01_H_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interrupt.h>
#include <util/delay.h>
#define INT8U   unsigned char
#define INT16U  unsigned int

//MCP23S17器件及寄存器地址定义
#define MCP_ADDR 0x40
#define IODIRA       0x00
#define IODIRB       0x01
#define GPPUB        0x0D
#define GPIOA        0x12
#define GPIOB         0x13

//SPI使能与禁用
#define SPI_EN() PORTB &= ~_BV(PB4)
#define SPI_DI() PORTB  |=    _BV(PB4)

void SPI_MasterInit();
INT8U SPI_Transmit(INT8U dat);
void Write_MCP23S17(INT8U Device_addr, INT8U Reg_addr, INT8U CD);
void Read_MCP23S17(INT8U Device_addr,INT8U Reg_addr, INT8U *Dat);
void Initialise_MCP23S17();
void Key_Handle();

#endif
六,点击构建工程按钮,编译工程。(如下图7所示)
图7

七,点击窗口左下方仿真按钮,可见虚拟屏显示。 (如下图8,9,10所示)
图8

图9
图10

八,选择release,点击构建工程按钮,编译工程生成Hex文件。(如下图11所示)
图11

附件Proteus8.9 VSM Studio WINAVR编译器仿真ATmega16系列a14_SPI扩展16bitsIO在已安装Proteus8.9的计算机文件夹中打开即可
需要进一步了解,请加入QQ群:976235464

在已安装Proteus8.9的计算机文件夹中打开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