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8.9 VSM Studio WINAVR编译器仿真ATmega16系列a15_DAC0823生成多波形

楼主:
*本文及代码参阅彭伟《单片机C语言程序设计实训100例》
一,打开文件(可以随文下载放置在文档中打开)。(如下图1所示)

图1

二,调整原理图大小,适合可视,另存工程文件。(如下图2,3,4所示)

图2

图3

图4

三,点击Source Code标签。(如下图5所示)

图5

四,编辑main.c 代码如Proteus8.9 VSM Studio WINAVR编译器仿真ATmega16系列a15_DAC0823生成多波形 (如下图6所示)

图6

五,Main.c 代码:
//-----------------------------------------------------------------
//  名称: 用DAC0832生成多种波形
//-----------------------------------------------------------------
//  说明: 本例运行时,通过切换开关,可分别输出锯齿波,三角波,正弦波
//
//-----------------------------------------------------------------
#include "myfunc01.h"

//-----------------------------------------------------------------
// 主程序
//-----------------------------------------------------------------
int main()
{
        DDRA= 0xFF;
        DDRB= 0x00;                PORTB= 0xFF;
        MCUCR |= 0x80;
        while(1) {
                if        (S1_ON()) SawTooth_Wave();
                else if (S2_ON()) Triangle_Wave();
                else if (S3_ON()) Sin_Wave();
                else if (S4_ON()) *DAC0832= 0xFF;
                else _delay_ms(100);
        }
}

Myfunc01.h
//******************************************************************************************
#ifndef _MYFUNC01_H_
#define _MYFUNC01_H_

//#define F_CPU 2000000UL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interrupt.h>
#include <util/delay.h>
#define INT8U   unsigned char
#define INT16U  unsigned int

#define PI 3.1415926
#define DAC0832         (INT8U*)0xFFFE

//DAC0832接口地址定义
#define S1_ON()         (PINB & _BV(PB0)) == 0x00
#define S2_ON()         (PINB & _BV(PB2)) == 0x00
#define S3_ON()         (PINB & _BV(PB3)) == 0x00
#define S4_ON()         (PINB & _BV(PB4)) == 0x00

void SawTooth_Wave();
void Triangle_Wave();
void Sin_Wave();

#endif

六,点击构建工程按钮,编译工程。(如下图7所示)

图7

七,点击窗口左下方仿真按钮,可见虚拟示波器屏显示波形。 (如下图8,9,10所示)

图8

图9

图10

八,选择release,点击构建工程按钮,编译工程生成Hex文件。(如下图11所示)

图11

附件Proteus8.9 VSM Studio WINAVR编译器仿真ATmega16系列a15_DAC0823生成多波形在已安装Proteus8.9的计算机文件夹中打开即可
需要进一步了解,请加入QQ群:976235464

已安装Proteus8.9的计算机文件夹中打开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