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lcd12864大数字+ds1302+时间可调+闹钟 Proteus仿真程序

楼主(2020-07-04):
单片机大数字时钟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include <reg51.h>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DS1302.h"
#include "LCD12864.h"

char a;
sbit KEY6=P3^4;
sbit KEY2=P3^5;
sbit KEY3=P3^6;
sbit KEY4=P3^7;
sbit KEY5=P3^3;

bit  flag=1; //进入/退出设置标志
uchar  choose=0x01; //切换标志
void delay10(void) //延时10ms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255;i++)
        for(j=0;j<200;j++);
}
void delay5ms(void)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
    for(b=19;b>0;b--)
        for(a=130;a>0;a--);
}

//设置时ds1302寄存器值循环 如秒寄存器59时加一变为00
unsigned char conver(unsigned char a,unsigned char b,unsigned char c)
{

        if((a&0x0f)==0x0a) a=a+6;
          if(a==b)  a=c;
        return a;
}

void digplay() {

        //时间
                ShowNumber16_32(2,0,TIME[2]>>4&0x03); //时 十位
                ShowNumber16_32(2,16, TIME[2]&0x0f);//时  个位
        ShowChina(2,33,18);
                 ShowNumber16_32(2,48,TIME[1]>>4&0x07);//分  十位
                ShowNumber16_32(2,64, TIME[1]&0x0f);//分  个位
        ShowChina(2,81,18);
                ShowNumber16_32(2,96,TIME[0]>>4&0x07);//秒 十位  0000 0111
                ShowNumber16_32(2,112, TIME[0]&0x0f);//秒  个位

                //日期
                ShowNumber(0,0,2);
                ShowNumber(0,8,0);
    ShowNumber(0,16,TIME[6]>>4&0x0f);
          ShowNumber(0,24, TIME[6]&0x0f);//年
        ShowNumber(0,32,11);

          ShowNumber(0,40,TIME[4]>>4&0x01);
          ShowNumber(0,48, TIME[4]&0x0f);//月
        ShowNumber(0,56,11);
                ShowNumber(0,64,TIME[3]>>4&0x03);
                ShowNumber(0,72, TIME[3]&0x0f);//日

          ShowChina(0,112,(TIME[5]&0x07)-1);//周
}
void wendu() {
                //温度
                a=Read_Temperature();          //读取DS18B20的温度
                if(a<0)                                          //处理温度正负
                {
                                a = (-1)*a;         // 取补
                                ShowNumber(6,88,11);          //温度计图标—
                 }
                 else
                {
                                         ShowNumber(6,88,12);//温度计图标+
                 }
                ShowNumber(6,96,a/10%10);  //显示温度中位

                ShowNumber(6,104,a%10);           //显示温度低位

                ShowChina(6,112,8);//显示 .C
}

void digplaystart() {//开机显示
        uchar i=0;
                ShowChina(2,64-16*1.5,19);
                ShowChina(2,64-16*0.5,20);
                ShowChina(2,64+16*0.5,21);
                ShowChina(2,64+16*1.5,22);
        for (i=0;i<10;i++) {
        ShowNumber(4,32+8*i,16);
                delay5ms();
                delay5ms();
        }
        ClearScreen(0);//清屏
}
void InitTimer0(void) //1ms
{
    TMOD = 0x01;
    TH0 = 0x0FC;
    TL0 = 0x18;
    EA = 1;
    ET0 = 1;
    TR0 = 0;
}
unsigned int count =0;
void main(void)
{        char  swh = 0;
        char  year= 20;
        char  week= 0x04;
        char  month= 0x20;
        char  day= 0x04;
        char  hour= 0x20;
        char  div= 0x04;
        char  second= 0x20;
        char n_hour = 1;
        char n_div = 30;
        char n_falg=0;
        unsigned char month_x=  0,day_x=0,hour_x = 0 ,div_x = 0,year_x = 0;
        char djs_flag = 0;
        char djs_stop_flag=1;
        char djs = 60;
        int time=0;
          InitLCD();          //初始化LCD12864
        //Ds1302Init();//Ds1302初始化,并且附上设定的默认时间
                Ds1302ReadTime();
          Ds1302WriteTime();
        //set_DS1302_time(0x20,0x04,0x20, 0x04,0x20,0x04,0x20);
        //InitTimer0();

        while(1)
        {
   //ShowNumber(6,32,9);
                // wendu();
                //Ds1302ReadTime();
                //digplay();
                if ( KEY2 == 0 )
                {
                        swh ++;
                        while(!KEY2);
                }
                if(swh >8 ) swh = 0;

                if( swh == 0 )
                {
                                ShowNumber(6,20,15);
                          ShowNumber(6,32,11); ShowNumber(6,40,11);
                                Ds1302ReadTime();
                    digplay();
//========判断 闹钟
                        if((TIME[2]>>4&0x03) == (n_hour/10) &&  (TIME[2]&0x0f)  == n_hour%10 && (TIME[1]>>4&0x07) == n_div/10 &&  (TIME[1]&0x0f) == n_div%10)
                        {
                                {
                                  n_falg ++;
                                                if(n_falg%2==0 )
                                                {
                                                        ShowNumber(6,75,n_hour/10); //时 十位
                                                        ShowNumber(6,83,n_hour%10);//时  个位
                                                        ShowNumber(6,91,10);
                                                        ShowNumber(6,99,n_div/10);//分  十位
                                                        ShowNumber(6,107,n_div%10);//分  个
                                                }
                                        if(n_falg%2==1 )
                                                {
                                                        ShowNumber(6,73,n_hour/10); //时 十位
                                                        ShowNumber(6,81,n_hour%10);//时  个位
                                                        ShowNumber(6,89,10);
                                                        ShowNumber(6,97,n_div/10);//分  十位
                                                        ShowNumber(6,105,n_div%10);//分  个
                                                }
                                }
                        }
                }

                if(swh == 1 )//设置年
                {
                        ShowChina(6,32,9);
                        if(KEY3 == 0)
                        {
                                year ++;
                                while(!KEY3);
                        }
                        if(KEY4 == 0)
                        {
                                year --;
                                while(!KEY4);
                        }
                        year = year >80?80:year;
                        year = year <1?1:year;
                        year_x =((year/10)<<4)|(year%10)        ;
                        //        set_DS1302_time(year_x,week,month_x, day_x,hour_x,div_x,0x00);
                                digplay();
                 }

                                if(swh == 2 )//设置星期
                        {
                        ShowChina(6,32,10);
                        if(KEY3 == 0)
                        {
                                week ++;
                                while(!KEY3);
                        }
                        if(KEY4 == 0)
                        {
                                week --;
                                while(!KEY4);
                        }
                        week= week > 7 ?7:week;
                        week= week < 1 ?1:week;
                //        set_DS1302_time(year_x,week,month_x, day_x,hour_x,div_x,0x00);
                                digplay();
                        }

                        if(swh == 3 )//设置月
                        {
                        ShowChina(6,32,11);
                        if(KEY3 == 0)
                        {
                                month ++;
                                while(!KEY3);
                        }
                        if(KEY4 == 0)
                        {
                                month --;
                                while(!KEY4);
                        }
                        month = month >12?12:month;
                        month = month <1?1:month;
                        month_x=((month/10)<<4)|(month%10)        ;
                //        set_DS1302_time(year_x,week,month_x, day_x,hour_x,div_x,0x00);
                                digplay();
                        }
                        if(swh == 4 )//设置日
                {
                        ShowChina(6,32,12);
                        if(KEY3 == 0)
                        {
                                day ++;
                                while(!KEY3);
                        }
                        if(KEY4 == 0)
                        {
                                day --;
                                while(!KEY4);
                        }
                        day = day >31?31:day;
                        day = day <1?1:day;
                        day_x=((day/10)<<4)|(day%10)        ;
                        //        set_DS1302_time(year_x,week,month_x, day_x,hour_x,div_x,0x00);
                                digplay();
                 }
                        if(swh == 5 )//设置小时
                {
                        ShowChina(6,32,13);
                        if(KEY3 == 0)
                        {
                                hour ++;
                                while(!KEY3);
                        }
                        if(KEY4 == 0)
                        {
                                hour --;
                                while(!KEY4);
                        }
                        hour = hour >24?24:hour;
                        hour = hour <1?1:hour;
                        hour_x=((hour/10)<<4)|(hour%10)        ;
                //        set_DS1302_time(year_x,week,month_x, day_x,hour_x,div_x,0x00);
                                digplay();
                 }
                if(swh == 6 )//设置分
                {
                        ShowChina(6,32,14);
                        if(KEY3 == 0)
                        {
                                div ++ ;
                                while(!KEY3);
                        }
                        if(KEY4 == 0)
                        {
                                div --;
                                while(!KEY4);
                        }
                        div = div >60?60:div;
                        div = div <1?1:div;
                        div_x=((div/10)<<4)|(div%10)        ;
                //        set_DS1302_time(year_x,week,month_x, day_x,hour_x,div_x,0x00);
                                digplay();
                 }
                if(swh == 7 )         //设置 闹钟   时
                {
                                ShowChina(6,32,13); ShowNumber(6,20,11);
                                                if(KEY3 == 0)
                        {
                                n_hour ++;
                                while(!KEY3);
                        }
                        if(KEY4 == 0)
                        {
                                n_hour --;
                                while(!KEY4);
                        }
                        n_hour = n_hour >24?24:n_hour;
                        n_hour = n_hour <1?1:n_hour;
                ShowNumber(6,75,n_hour/10); //时 十位
                ShowNumber(6,83,n_hour%10);//时  个位
          ShowNumber(6,91,10);
                 ShowNumber(6,99,n_div/10);//分  十位
                ShowNumber(6,107,n_div%10);//分  个
                }
          if(swh == 8 )   //设置  闹钟  分
                {
                         ShowChina(6,32,14);  ShowNumber(6,20,11);
                                                if(KEY3 == 0)
                        {
                                n_div ++;
                                while(!KEY3);
                        }
                        if(KEY4 == 0)
                        {
                                n_div --;
                                while(!KEY4);
                        }
                        n_div = n_div >60?60:n_div;
                        n_div = n_div <1?1:n_div;
                ShowNumber(6,75,n_hour/10); //时 十位
                ShowNumber(6,83,n_hour%10);//时  个位
          ShowNumber(6,91,10);
                 ShowNumber(6,99,n_div/10);//分  十位
                ShowNumber(6,107,n_div%10);//分  个
                }
                if(KEY6 == 0 )
                {
                        set_DS1302_time(year_x,week,month_x, day_x,hour_x,div_x,0x00);
                        while(!KEY6);
                }

                 /*
                        if( swh == 7 )//秒表设置时间
                        {
                                if(djs_flag == 0)
                                {
                                        TR0 = 0;
                                        if(KEY3 == 0)
                                        {
                                                djs ++ ;
                                                while(!KEY3);
                                        }
                                        if(KEY4 == 0)
                                        {
                                                djs -- ;
                                                while(!KEY4);
                                        }
                                        djs = djs >100?100:djs;
                                        djs = djs <1?1:djs;
                                        count = 0;
                                        ShowNumber(6,32,djs/10);  ShowNumber(6,40,djs %10);
                                }
                                if ( djs_flag == 1 ) //djs
                          {
                                  TR0 = 1;
                                   time = djs - count/1000;

                                  ShowNumber(6,32,time/10);  ShowNumber(6,40,time %10);
                          } */
                /*                if (djs_stop_flag  == 1 )
                                {
                                        TR0 = 1;
                                }
                                if (djs_stop_flag  == 1 )
                                {
                                        TR0 = 0;
                                }*/
/*                        }

                        if( swh == 7 && KEY5 == 0 )
                        {
                                djs_flag ++ ;
                                if( djs_flag >1 )djs_flag =0;
                                while(!KEY5);
                        }*/
        /*                if( swh == 7 && KEY6 == 0 )
                        {
                                djs_stop_flag ++ ;
                                if( djs_stop_flag >1 )djs_stop_flag =0;
                                while(!KEY6);
                        }                */

        }

}
void Timer0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
    TH0 = 0x0FC;
    TL0 = 0x18;
    //add your code here!
          count ++ ;
}

//        digplaystart();
//        delay5ms();
//        Ds1302Init();//Ds1302初始化,并且附上设定的默认时间
//        a=Read_Temperature();          //读取DS18B20的温度
//                ShowNumber(0,32,11);//-
//                ShowNumber(0,56,11);//-
//                ShowChina(0,96,7);//汉字周
//          ShowNumber16_32(2,32,10);//:
//                ShowNumber16_32(2,80,10);//:
//                ShowChina(6,112,8);//℃

/*        while(1)
        {
                wendu();//温度显示
                if(flag==1)
                                Ds1302ReadTime();
                                        //读取DS1302的时间
                else
                Ds1302WriteTime();

if(KEY1==0)                                  //按键1--处理设定时间和返回
                {
                        delay10();
                        if(KEY1==1)
                        {
                                delay10();
                                flag=~flag;

                                if(flag==0) {
                                ShowChina(6,48,9);
                                ShowChina(6,0,16);
                                ShowChina(6,16,17);
                                ShowNumber(6,32,10);
……………………

网友A(2021-04-09):
有没有电路图

网友B(2023-12-12):
是用什么版本的keil和Proteus呢?

网友C(2024-11-10):
好资料,先留个记号,有空慢慢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