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的复位电路在proteus里仿真有些问题,请大神指点下

楼主(2020-07-04):
问题1:复位电路是对着原理图搭的,但是为什么仿真的时候RST脚一直是高电平,那这样不是一直处于复位状态了吗?在网上也看了其他的复位电路也试了一些,也都是一直是高电平。但是我把电阻改成1K的话运行时RST脚就是低电平了,按下按钮就会变成高电平。
问题2:为什么LCD那里需要接那个排阻才能亮?

网友A:
个人理解
问题一:确实有同样问题,估计是仿真软件的bug,不能给出解答
问题二:51的P0端口内部是没有上拉电阻的,需要外部的上拉电阻。另外51驱动电流有限,上拉电阻也可以提供一定驱动电流。

网友B:
实物上是  1k ,仿真嘛就算没画它也在默认状态下

网友C:
仿真只用于调试代码,无需复位,仿真与实际电路复位参数不同,不能用与实际电路所以毫无意义,蛋骗鸡P0口必须要有上拉电阻因其内部开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