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基于DS18B20的温度计设计,含有仿真文件,单片机源程序

楼主(2020-07-04):
这是我学习单片机制作的,设计参数主要有:
   1.温度传感器采用DS18B20芯片;
   2.LCD1602液晶模块作为显示器;
   3.能够实现按键调整温度上下限;
   4.能够显示年月日。

里面有电路仿真图,c程序等,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include<reg51.h>                                   //将AT89X52.h头文件包含到主程序
#include<intrins.h>                                   //将intrins.h头文件包含到主程序(调用其中的_nop_()空操作函数延时)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变量类型宏定义,用uint表示无符号整形(16位)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变量类型宏定义,用uchar表示无符号字符型(8位)
sbit lcdrs=P2^4;
sbit lcdrw=P2^5;
sbit lcden=P2^6;
sbit ds=P1^3;
sbit k1=P3^0;//设置按键
sbit k2=P3^1;//加1按键
sbit k3=P3^2;//减1按键
//sbit k4=P3^3;//关蜂鸣器按键
sbit D1=P1^0;
sbit D2=P1^1;
uchar flag,num;
uint aa,bb;
uchar miao,fen,shi,ri=3,month=7,year=18,num11;
long uint temp,biaozhi;               //参数temp一定要声明为 int 型
//延时函数
void Tempdelay11(uchar us)  //经验表明,这里us=1时约等于6.9us
{
        while(us--);
}
void delay11(uint count) //延时子函数,当count=1是,延时大概2ms
{
        uint i;
        while(count)
        {
                i=200;
                while(i>0)
                        i--;
                count--;
        }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lcd液晶程序部分**************************/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lcd写指令
{
        lcdrs=0;
    lcdrw=0;
        P0=com;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lcd写数据
{
        lcdrs=1;
    lcdrw=0;
        P0=date;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init()                                  //lcd初始化
{
        lcdrw=0;
        write_com(0x38);                 //lcd液晶 显示模式设置
        write_com(0x0c);                  //lcd液晶 开显示 关光标 关闪烁
        write_com(0x06);                  //读一个字节 光标指针加一  不整屏移动
        write_com(0x01);                  //清屏
        write_com(0x80);                  //设置数据指针
}
void key()
{
        if(k1==0)//判断k1按键是否按下
        {
                delay(10);//延时,消抖
                if(k1==0)//再次判断k1按键是否按下
                {
                        while(k1==0);//按键松手检测
                        num++;
                        if(num==1)
                        {
                                write_com(0x80+9);
                                write_com(15);
                        }
                        if(num==2)
                        {
                                write_com(0x80+15);
                        }
                        if(num==3)
                        {
                                num=0;
                                write_com(12);
                        }
                }
        }
        if(num!=0)
        {
                if(k2==0)//判断k1按键是否按下
                {
                        delay(10);//延时,消抖
                        if(k2==0)//再次判断k1按键是否按下
                        {
                                while(k2==0);//按键松手检测
                                if(num==1)
                                {
                                        aa++;
                                        if(aa==1000)
                                                aa=0;
                                        write_com(0x80+6);
                                        write_date(48+aa/100);
                                        write_com(0x80+7);
                                        write_date(48+aa/10%10);
                                        write_com(0x80+9);
                                        write_date(48+aa%10);
                                        write_com(0x80+8);
                                        write_date('.');
                                }
                                if(num==2)
                                {
                                        if(bb<aa)
                                                bb++;
                                        if(bb==1000)
                                                bb=0;
                                        write_com(0x80+12);
                                        write_date(48+bb/100);
                                        write_date(48+bb/10%10);
                                        write_com(0x80+15);
                                        write_date(48+bb%10);
                                        write_com(0x80+14);
                                        write_date('.');
                                }
                        }
                }
                if(k3==0)//判断k1按键是否按下
                {
                        delay(10);//延时,消抖
                        if(k3==0)//再次判断k1按键是否按下
                        {
                                while(k3==0);//按键松手检测
                                if(num==1)
                                {
                                        if(aa>0)
                                                aa--;
                                        if(aa==-1)
                                                aa=999;
                                        write_com(0x80+6);
                                        write_date(48+aa/100);
                                        write_date(48+aa/10%10);
                                        write_com(0x80+9);
                                        write_date(48+aa%10);
                                        write_com(0x80+8);
                                        write_date('.');
                                }
                                if(num==2)
                                {
                                        if(bb>0)
                                                bb--;
                                        if(bb==-1)
                                                bb=999;
                                        write_com(0x80+12);
                                        write_date(48+bb/100);
                                        write_date(48+bb/10%10);
                                        write_com(0x80+15);
                                        write_date(48+bb%10);
                                        write_com(0x80+14);
                                        write_date('.');
                                }
                        }
                }
        }
}
//LCD1602液晶的显示
void display(uint temp)
{
    uchar bai,shi,ge;
        bai=temp/100;
        shi=temp/10%10;
        ge=temp%10;
        if(num==0)
        {
                if(biaozhi==1)
                {
                        biaozhi=0;
                }
                write_com(0x80);
                write_date(48+bai);
                write_date(48+shi);
                write_date('.');
                write_date(48+ge);
                write_date(' ');
                write_date('H');
                write_date(48+aa/100);
                write_date(48+aa/10%10);
                write_date('.');
                write_date(48+aa%10);
                write_date(' ');
                write_date('L');
                write_date(48+bb/100);
                write_date(48+bb/10%10);
                write_date('.');
                write_date(48+bb%10);
                if(temp>aa)
                {
                        D1=0;
                }
                else
                        D1=1;
                if(temp<bb)
                        D2=0;
                else
                        D2=1;
        }
        write_com(0xc0+3);
        write_date('2');
        write_date('0');
        write_date(48+year/10);
        write_date(48+year%10);
        write_date('-');
        write_date(48+month/10);
        write_date(48+month%10);
        write_date('-');
        write_date(48+ri/10);
        write_date(48+ri%10);
}
/*****************************************
时序:初始化时序、读时序、写时序。
所有时序都是将主机(单片机)作为主设备,单总
线器件作为从设备。而每一次命令和数据的传输
都是从主机主动启动写时序开始,如果要求单总
线器件回送数据,在进行写命令后,主机需启动
读时序完成数据接收。数据和命令的传输都是低
位在先。
初始化时序:复位脉冲 存在脉冲
        读;1 或 0时序
        写;1 或 0时序
只有存在脉冲信号是从18b20(从机)发出的,其
它信号都是由主机发出的。
存在脉冲:让主机(总线)知道从机(18b20)已
经做好了准备。
******************************************/
/*--------------------------------------------------------------------------------------------------------------------
初始化:检测总线控制器发出的复位脉冲
和ds18b20的任何通讯都要从初始化开始

初始化序列包括一个由总线控制器发出的复位脉冲
和跟在其后由从机发出的存在脉冲。

初始化:复位脉冲+存在脉冲

具体操作:
总线控制器发出(TX)一个复位脉冲 (一个最少保持480μs 的低电平信号),然后释放总线,
进入接收状态(RX)。单线总线由5K 上拉电阻拉到高电平。探测到I/O 引脚上的上升沿后
DS1820 等待15~60μs,然后发出存在脉冲(一个60~240μs 的低电平信号)。

具体看18b20 单线复位脉冲时序和1-wire presence detect "的时序图
-------------------------------------------------------------------------------------------------------------------*/
void ds_reset()
{
        ds=1;
           _nop_();        //1us
           ds=0;
           Tempdelay11(80); //当总线停留在低电平超过480us,总线上所以器件都将被复位,这里
        //延时约530us总    线停留在低电平超过480μs,总线上的所有器件都将被复位。
           _nop_();
           ds=1;           //产生复位脉冲后,微处理器释放总线,让总线处于空闲状态,原因查
        //18b20中文资料

           Tempdelay11(5); //释放总线后,以便从机18b20通过拉低总线来指示其是否在线,
                  //存在检测高电平时间:15~60us, 所以延时44us,进行1-wire presence //detect(单线存在检测)
           _nop_();
           _nop_();
           _nop_();
           if(ds==0)
            flag=1;       //detect 18b20 success
           else
        flag=0;       //detect 18b20 fail
        Tempdelay11(20);    //存在检测低电平时间:60~240us,所以延时约140us
           _nop_();
           _nop_();
           ds=1;          //再次拉高总线,让总线处于空闲状态
}
/*----------------------------------------
读/写时间隙:
DS1820 的数据读写是通过时间隙处理
位和命令字来确认信息交换。
------------------------------------------*/
bit ds_read_bit()    //读一位
{
        bit dat;
           ds=0;         //单片机(微处理器)将总线拉低
        _nop_();       //读时隙起始于微处理器将总线拉低至少1us
           ds=1;        //拉低总线后接着释放总线,让从机18b20能够接管总线,输出有效数据
           _nop_();
           _nop_();          //小延时一下,读取18b20上的数据 ,因为从ds18b20上输出的数据
        //在读"时间隙"下降沿出现15us内有效
           dat=ds;           //主机读从机18b20输出的数据,这些数据在读时隙的下降沿出现15us内有效
           Tempdelay11(10);    //所有读"时间隙"必须60~120us,这里77us
           return(dat);       //返回有效数据
}
uchar ds_read_byte() //读一字节
{
        uchar value,i,j;
        value=0;           //一定别忘了给初值
        for(i=0;i<8;i++)
        {
            j=ds_read_bit();
             value=(j<<7)|(value>>1);   //这一步的说明在一个word文档里面
        }
        return(value);        //返回一个字节的数据
}
void ds_write_byte(uchar dat) //写一个字节
{
        uchar i;
        bit onebit;        //一定不要忘了,onebit是一位
        for(i=1;i<=8;i++)
        {
            onebit=dat&0x01;
            dat=dat>>1;
                if(onebit)      //写 1
                {
                        ds=0;
                        _nop_();
                      _nop_();      //看时序图,至少延时1us,才产生写"时间隙"
                        ds=1;       //写时间隙开始后的15μs内允许数据线拉到高电平
                     Tempdelay11(5); //所有写时间隙必须最少持续60us
                }
                else         //写 0
                {
                        ds=0;
                     Tempdelay11(8);    //主机要生成一个写0 时间隙,必须把数据线拉到低电平并保持至少60μs,这里64us
                        ds=1;
                        _nop_();
                     _nop_();
                }
        }
}
/*****************************************
主机(单片机)控制18B20完成温度转换要经过三个步骤:
每一次读写之前都要18B20进行复位操作,复位成功后发送
一条ROM指令,最后发送RAM指令,这样才能对DS18b20进行
预定的操作。
复位要求主CPU将数据线下拉500us,然后释放,当ds18B20
受到信号后等待16~60us,后发出60~240us的存在低脉冲,
主CPU收到此信号表示复位成功
******************************************/

/*----------------------------------------
进行温度转换:
先初始化
然后跳过ROM:跳过64位ROM地址,直接向ds18B20发温度转换命令,适合单片工作
发送温度转换命令
------------------------------------------*/
void tem_change()
{
        ds_reset();
        delay11(1);              //约2ms
        ds_write_byte(0xcc);
        ds_write_byte(0x44);
}

/*----------------------------------------
获得温度:
------------------------------------------*/
uint get_temperature()
{
        float wendu;
        uchar a,b;
        ds_reset();
        delay11(1);              //约2ms
        ds_write_byte(0xcc);
        ds_write_byte(0xbe);
        a=ds_read_byte();
        b=ds_read_byte();
        temp=b;
        temp<<=8;
        temp=temp|a;
        /*if((b&0x80)==0x80)
        {
                   biaozhi=1;//设置温度正负的标志
              temp=0xffff-temp;
                   temp=temp+1;
        }*/
        wendu=temp*0.0625;     //得到真实十进制温度值,因为DS18B20
                       //可以精确到0.0625度,所以读回数据的最低位代表的是0.0625度
        temp=wendu*10.0+0.5;       //放大十倍,这样做的目的将小数点后第一位
                         //也转换为可显示数字,同时进行一个四舍五入操作。
        return temp;
}
void main()
{
        aa=500;
        bb=50;
        EA=1;
        ET0=1;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R0=1;
           init();
           while(1)
           {
                key();
                if(num==0)
                {
                        tem_change();    //开始转换12位转换时间最大为750ms
                        get_temperature();//000000000000
                }
                display(temp);
           }
}
//定时器0中断子函数
void t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num11++;
        if(num11==20)
        {
                num11=0;
                miao++;
                if(miao==60)
                {
                        miao=0;
                        fen++;
                        if(fen==60)
                        {
                                fen=0;
                                shi++;
                                if(shi==24)
                                {
                                        shi=0;
                                        fen=0;
                                        miao=0;
                                        ri++;
                                        if(ri==29)
                                                if((year%4!=0)&&(month==2))
                                                {
                                                        ri=1;
                                                        month++;
                                                        if(month==13)
                                                        {
                                                                month=1;
                                                                year++;
                                                        }
                                                }
                                        if(ri==30)
                                                if((year%4==0)&&(month==2))
                                                {
                                                        ri=1;
                                                        month++;
                                                        if(month==13)
                                                        {
                                                                month=1;
                                                                year++;
                                                        }
                                                }
                                        if(ri==31)
                                                if((month==4)||(month==6)||(month==9)||(month==11))
                                                {
                                                        ri=1;
                                                        month++;
                                                        if(month==13)
                                                        {
                                                                month=1;
                                                                year++;
                                                        }
                                                }
                                        if(ri==32)
                                                if((month==1)||(month==3)||(month==5)||(month==7)||(month==8)||(month==10)||(month==12))
                                                {
                                                        ri=1;
                                                        month++;
                                                        if(month==13)
                                                        {
                                                                month=1;
                                                                year++;
                                                        }
                                                }
                                }
                        }
                }
        }
}

网友A(2021-02-25):
怎么添加蜂鸣器

网友A:
通电显示温度85,一秒后恢复正常,怎么修改这个85

网友B(2021-05-26):
负数部分怎么不显示呢

网友B:
大佬可以加上负数部分显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