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s2812B用晶振至少多少的单片机才能实现

楼主(2020-07-04):
买了一个灯带,型号是ws2812B的,可是买的51单片机晶振是12Mhz,12分频后是1us时钟周期,哪一款单片机能驱动起来?

网友A:
15w104就可以

网友B:
得是新型号的51,比如STC 15W系列,越快越好。

网友C:
更换成1T的单片机都可以驱动 ws2812B

网友D:
18Mhz以上 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更换成1T的单片机都可以驱动 ws2812B

谢谢。用的stm32f1系列的

楼主:
谢谢,用的stm32f1单片机

网友E:
#在这里快速回复#如果用于串口方面的应用开发就选11.0592或者22.1184MHZ 一般用就12或者6M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