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超声波传感器测量到不规则物体的距离,请问如何测得最近距离呢

楼主(2020-07-04):
最近做了一个小项目,要用超声波测距,但是因为传感器比较贵,所以希望在买之前问问各位大佬,传感器能不能测量到最近距离?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最近距离可以的

网友B:
先测出一个距离,存入变量,再测第二个距离,与上一个比较,将近的一个存入最近值变量,再测第三个,以此类推,最近的就有了

网友C:
超声波测距,基本原理是:超声波发射头发射超声波,超声波遇到被测物后返回,被超声波发射头旁边的感应器感知,设经过的时间为t,又知声音在空气中的速度为v,这样距离便是超声波传播距离的一半,即v*t/2。 能测多远与 超声波发射头功率,被测物表面状况、感应器灵敏度有关。 精度与硬件品质、软件算法、被测物反射面与超声波探头的角度 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