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消抖思想+Arduino例程

楼主(2020-07-04):
        按键在电路中是很重要的一个器件。我们与单片机交流中用的最多的一种方式,通过按键可以控制LED灯的亮灭,挡位的切换,开关机操作等等。总之,按键在我们单片机学习中是不可或缺的。
       谈到按键,最重要的当然是按键的消抖。在我们的电路中,按键通常是接上拉电阻,在按键没有被按下的时候,电路是处于高电平的状态;当按键被按下的时候,电路处于低电平的状态,此时确定按键就被按下。但是,当按键被按下的瞬间,会处于电平不稳定,这种不稳定可能会导致单片机多次检测到低电平,这样就会触发多次控制,这种状态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那么,消抖是由为重要的。最常用的消抖方法是利用延时的方法来滤除抖动部分。一般在50ms就足够了。

//按键控制LED灯亮灭

#define LED_ON  13
#define LED_OFF 13
#define KEY_PIN 2

#define uint8_t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16_t unsigned int

uint8_t bitShortClick=0;   //按键短按标志
uint8_t bitLock=0;        //按键自锁标志
uint8_t u8cnt=0;           //按键延时时间计时

uint8_t ledsta=0;

void setup() {
  // put your setup code here, to run once:
  pinMode(13,OUTPUT);
  pinMode(KEY_PIN,INPUT);
}

void loop() {
  // put your main code here, to run repeatedly:
   key_scan();
   key_service();
   led_ctr();

}

void key_scan()
{
  int val=digitalRead(KEY_PIN);
  if(val==HIGH)
  {
     u8cnt=0;
     bitLock=0;
  }
  else if(bitLock==0)
  {
    u8cnt++;
    if(u8cnt>50)        //这里没用延时,但相当于延时,按下超过50次才确认按下
    {
      bitLock=1;       //按键自锁标志,按键松开自动清零
      bitShortClick=1; //按键短按触发,调用完及时清零,防止一直触发,切记
    }
  }
}

void key_service()
{
    if(bitShortClick==1)
    {
      bitShortClick=0;
      if(ledsta==0)
      {
        ledsta=1;
      }
      else
      {
        ledsta=0;
      }
    }
}

void led_ctr()
{
  switch(ledsta)
  {
    case 0:
      digitalWrite(LED_OFF,LOW);
    break;

   case 1:
      digitalWrite(LED_ON,HIGH);
   break;
}
}

网友A(2020-09-09):
如果要长按的怎样改呢

网友B:
正好想搞个消抖,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