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烧写程序将数字烧写进单片机开发板

楼主:
如图,为什么在烧写程序通过串口助手输入F2发送到开发板,开发板数码管显示3,输入DA发送到开发板,开发板数码管显示2。我要显示数字6或者其他数字要输入什么

网友A(2020-07-04):
根据你的描述,通过串口实现上下位机的通讯,上位机做通讯的主机,下位机做通讯的从机。你可以在程序里面判断上位机下发的指令(HEX格式的下发指令与单片机里自建的指令库,如F2对应0XF2),然后通过程序判断的结果来控制开发板数码管的显示内容。

网友B:
这要看单片机固件程序怎么写的,要明白你要有固件程序。

网友C:
这就得看单片机的程序了,由程序决定的

网友D:
以hex模式发送F2,实际上发送的是16进制数0XF2,具体显示什么要看单片机接收数据的处理程序

网友E:
这和单片机的程序有关,要看看程序咋写的

网友F:
依次输入00至FF的数,16进制的数挨个实验呗?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以hex模式发送F2,实际上发送的是16进制数0XF2,具体显示什么要看单片机接收数据的处理程序

#include<AT89X51.H>
main()
{
  SCON=0X50;PCON=0X80;
  TMOD=0X20;TH1=0XF3;TL1=0XF3;TR1=1; //晶振 24M,波特率 9600
  while(1)
{
   if(RI)
  {
   RI=0;P0=SBUF;
  }
  if(P1_0==0)
  {TI=0;SBUF=0X17;while(!TI);
   TI=0;SBUF=0X53;while(!TI);
   TI=0;SBUF=0X40;while(!TI);
   TI=0;SBUF=0X03;while(!TI);
   TI=0;SBUF=0X26;while(!TI);while(P1_0==0);
  }

}
}

网友G:
#include<AT89X51.H>
main()
{
  SCON=0X50;PCON=0X80;
  TMOD=0X20;TH1=0XF3;TL1=0XF3;TR1=1; //晶振 24M,波特率 9600
  while(1)
{
   if(RI)
  {
   RI=0;P0=SBUF;
  }
  if(P1_0==0)
  {TI=0;SBUF=0X17;while(!TI);
   TI=0;SBUF=0X53;while(!TI);
   TI=0;SBUF=0X40;while(!TI);
   TI=0;SBUF=0X03;while(!TI);
   TI=0;SBUF=0X26;while(!TI);while(P1_0==0);
  }

}
}
这是我程序

网友H:
看原理图引脚和断码屏A~G的对应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