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进入单片机中断后,需要再给定时器赋值?

楼主(2020-07-04):
(无正文)

网友A:
进中断后 TH0和TL0是一直加一,直到溢出清零,所以需要重新写入初值

网友B:
因为进入中断后,TH0和TL0会不断的计数,直至溢出清零,再从0开始加一,所以需要重新赋初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中断后 TH0和TL0是一直加一,直到溢出清零,所以需要重新写入初值

进入中断后,定时器一直加一,满足中断条件之后,但是程序还在扫描中断程序,这时,怎么运行???

网友C:
51单片机除了定时器工作方式2可以自动重装载初值,其余工作模式溢出后会从0开始计数,因此均需要在中断中再次设定初值。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进入中断后,定时器一直加一,满足中断条件之后,但是程序还在扫描中断程序,这时,怎么运行???

有外部中断,内部定时器中断,内部定时器是溢出就触发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外部中断,内部定时器中断,内部定时器是溢出就触发中断

设置中断,还得考虑中断程序执行的时间,

网友E:
因为要得到精确的时间,就要给定时器赋初值。不然得不到想要的精确时间。

网友F:
对于没有自动装载值的定时器,应为计数器里的值被清零了,中断标志位置位而产生中断,如过想要再次产生中断需要将计数器重新装载值。对于有自动装载功能的定时器则不需要,除非想改变定时器参数。

网友G:
放着好好的数据手册自己不看,这么简单的问题也来瞎问,唉。。。

网友H:
赋值得目的是每次以这个初始值开始计数

网友I:
在工作方bai式2时是自动重装初值的,不du需要给TH0/TL0重新赋值;在其他工作方式下zhi需要。定时器工作时其TH/TL的值是一直dao加,直到溢出得到中断。工作方式2是8位定时/计数器,其高8位被用来保存初值,来中断后就自动把保存在其中的初值付给定时计数器,而方式0方式1是13位、16位定时/计数器,2个寄存器都使用掉了,硬件不能保存初值,需要软件每次在中断中赋初值。

网友J:
在中断程序执行中,定时器已经重装结束。不用担心程序运行。程序比你想的快!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