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4程序中有中断,有开关,这个怎么调试,大佬们传授一下

楼主(2020-07-05):
(无正文)

网友A:
编译出hex,然后用proteus搭建仿真图测试,功能达不到效果就检查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译出hex,然后用proteus搭建仿真图测试,功能达不到效果就检查程序。

调试程序走向

网友B:
设置里面生成HEX文件打钩,仿真软件里面画一个电路图在里面进行试验仿真

网友C:
这个 主要是看你的程序是如何写的,建议把程序发出来看下

网友D:
在Proteus 8中调吧,简单直观。
前提条件是你的Proteus 8已绑定了keil4(keil4路径已添加到Proteus 8编译器配置页面中)
将程序添加到Proteus
点暂停按钮,跳出的页面右上角会出现几个图标,分别是全速,单步,跳进。跳出,断点。
你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