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单按键多击程序修改

楼主(2020-07-05):
写了一个响应单按键多击的程序,按键弹起大于0.5S后返回键值,有问题,无法运行。可是我才疏学浅,找不到问题出在哪里。请各位高人帮忙看看问题出在哪?

#include <reg52.h>

sbit LED0 = P1^0;
sbit LED1 = P1^1;
sbit LED2 = P1^2;

sbit KEY1 = P3^2;

unsigned int count = 0,ClickFlag = 0,ClickFlagCount = 0,LongClickFlag = 0;
unsigned char i = 0,Click = 0;
unsigned char keynum = 0;

unsigned char keyscan(void)
{
    if(KEY1)
    {
        if(count > 30 && count < 3000)
        {
                ClickFlag = 1;
                keynum++;
        }
        count = 0;
        if(ClickFlag == 1)
        {
            if(ClickFlagCount++ > 500)
            {
                ClickFlag = 0;
                ClickFlagCount = 0;
                return keynum;
                keynum = 0;
            }
            else
            {
                ClickFlag = 0;
                ClickFlagCount = 0;
            }
        }
        else
        {
            ClickFlagCount = 0;
        }
    }
    else
    {
        count++;
        if(count > 3000)
            count = 3001;
    }
    return 0;
}

void main()
{
    EA = 1;       //使能总中断
    TMOD = 0x01;  //设置T0为模式1
    TH0  = 0xFC;  //为T0赋初值0xFC67,定时1ms
    TL0  = 0x67;
    ET0  = 1;     //使能T0中断
    TR0  = 1;     //启动T0

    while (1)
    {
        if(i==1)
            LED0 = ~LED0;
        if(i==2)
            LED1 = ~LED1;
        if(i==3)
            LED2 = ~LED2;
    }
}

/* 定时器0中断服务函数 */
void InterruptTimer0() interrupt 1
{
    TH0 = 0xFC;  //重新加载初值
    TL0 = 0x67;
    i = keyscan();
}

网友A:
while(Key==0)//如果有按键按下
{    count=0;
  while(Key==1)//等待按键弹起
  {
    if(Key==0)//如果按键再次按下
    {
    执行双击操作;
    break;//结束循环
    }
  count++;//计数
  if(count==100)//如果100个周期内无第二次按键则执行单击操作
    {
    执行单击操作;
    break;//结束循环
    }
  }
if(count!=0)break;
}

楼主:
你给的程序只是双击按键,和我的程序的要求不同

网友B:
哥们,你另一个帖子已经有几个人帮你了,有C,有汇编,有代码,有算法,有伪代码,就差帮你把所有代码写出来了
单击,双击,长按.短按,这是一个单片机按键应用非常入门的,相对简单的知识
这只是按键问题,用不到定时器的
按键按下之后是一定要去抖动的,可以是5mS的延时,然后,一边延时一边检测按键有没有松开,顺便记录松开的时间,用来判断是长按,短按,还是双击
你还要检测一下超过长按的时间,比如是一直按下那要怎么做...........

网友C:
按键初次按下开始计时,0.5s后输出键值1~3有效,超过3此按3次计。
#include <reg52.h>

sbit LED0 = P1^0;
sbit LED1 = P1^1;
sbit LED2 = P1^2;

sbit KEY1 = P3^2;

unsigned char  count=0;
bit ClickFlag=0,Click=0;
unsigned char i = 0;
unsigned char keynum = 0;
unsigned int  num;

void keyscan(void)
{
        if(!KEY1)
        {
                if(++count>10 && ClickFlag==0)
                {
                        ClickFlag=1;
                        Click=1;
                        if(keynum<3)
                                keynum++;
                }
        }
        else
        {
                count=0;
                ClickFlag=0;
        }
}

void main()
{
        TMOD= 0x01;
        TL0 = 0x18;         //1毫秒@12.000MHz
        TH0 = 0xFC;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 = 1;     //使能T0中断
        EA  = 1;     //使能总中断
        while (1)
        {
                if(i>0)
                {
                        if(i==1)
                                LED0 = ~LED0;
                        if(i==2)
                                LED1 = ~LED1;
                        if(i>=3)
                                LED2 = ~LED2;
                        i=0;//清0
                }
        }
}

/* 定时器0中断服务函数 */
void InterruptTimer0() interrupt 1
{
        TL0 = 0x18;
        TH0 = 0xFC;
        keyscan();
        if(Click)//开始计时
        {
                num++;
                if(num>=500)//0.5s
                {
                        num=0;   //清0
                        i=keynum;//取键值
                        keynum=0;//键值清0
                        Click=0; //停止计时
                }
        }
}

网友D:
unsigned char keyscan(void)
只是看到逻辑混乱啊。。。。。。

楼主:
我添加了注释,不知道可不可以看清楚逻辑了?

unsigned char keyscan(void)
{
    if(KEY1)
    {
        if(count > 30 && count < 3000)    //如果按下时间30ms~3s,认为是单击
        {
                ClickFlag = 1;    //按键抬起标志置1
                keynum++;    //键号加1
        }
        count = 0;    // 键按下时间计数器清0
        if(ClickFlag == 1)    //如果按键抬起标志为1
        {
            if(ClickFlagCount++ > 500)    //按键抬起时间大于0.5s
            {
                ClickFlag = 0;    //按键抬起标志清0
                return keynum;    //返回键号
                keynum = 0;    //键号清0
            }
            else    //按键抬起时间小于0.5s
            {
                ClickFlag = 0;
            }
        }
        else    //如果按键抬起标志为0
        {
            ClickFlagCount = 0;    //清0按键抬起时间计数器
        }
    }
    else
    {
        count++;    //按键按下时间计数器加1
        if(count > 3000)    //防止数据溢出
            count = 3001;
    }
    return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