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8.9 VSM Studio WINAVR编译器仿真ATmega16系列a16_MAX515调节LED亮度

楼主(2020-07-05):
*本文及代码参阅彭伟《单片机C语言程序设计实训100例》
一,打开文件(可以随文下载放置在文档中打开)。(如下图1所示)
图1

二,调整原理图大小,适合可视,另存工程文件。(如下图2,3,4所示)
图2

图3

图4

三,点击Source Code标签。(如下图5所示)
图5

四,编辑main.c Proteus8.9 VSM Studio WINAVR编译器仿真ATmega16系列a16_MAX515调节LED亮度 (如下图6所示)
图6

五,Main.c 代码:
//-----------------------------------------------------------------
//  名称: 用带SPI接口的数模转换芯片MAX515调节LED亮度
//-----------------------------------------------------------------
//  说明: 本例模拟信号由PA4引入,转换为数字信号后由PB4写入MAX515,
//        MAX515进行数模数转换后控制LED亮度变化.
//
//-----------------------------------------------------------------
#include "myfunc01.h"

//-----------------------------------------------------------------
// 主程序
//-----------------------------------------------------------------
int main()
{
        INT16U dat;
        DDRA= 0x00;
        while(1) {
                SPI_MasterInit();
                ADCSRA= 0xE6;
                _delay_ms(3000);
                        dat= ADC_Convert(4);
                dat<<= 2;
                SPI_EN();
                SPI_Transmit(dat >> 8);
                SPI_Transmit(dat);
                SPI_DI();
                _delay_ms(1000);
        }
}

Myfunc01.h
//******************************************************************************************
#ifndef _MYFUNC01_H_
#define _MYFUNC01_H_

//#define F_CPU 2000000UL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interrupt.h>
#include <util/delay.h>
#define INT8U   unsigned char
#define INT16U  unsigned int

//SPI使能与禁用
#define SPI_EN()        (PORTB &= ~_BV(PB4))
#define SPI_DI()        (PORTB |=    _BV(PB4))

void SPI_MasterInit();
INT8U SPI_Transmit(INT8U d);
INT16U ADC_Convert(INT8U CH);

#endif

六,点击构建工程按钮,编译工程。(如下图7所示)
图7

七,点击窗口左下方仿真按钮,可见虚拟LED显示。 (如下图8,9,10所示)
图8

图9
图10

八,选择release,点击构建工程按钮,编译工程生成Hex文件。(如下图11所示)
图11

附件Proteus8.9 VSM Studio WINAVR编译器仿真ATmega16系列a16_MAX515调节LED亮度在已安装Proteus8.9的计算机文件夹中打开即可
需要进一步了解,请加入QQ群:976235464

在已安装Proteus8.9的计算机文件夹中打开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