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帮忙看一下,仿真和上板时间不一样,这是怎么回事,大佬帮忙

楼主:
有没有人帮忙看一下,仿真和上板时间不一样,这是怎么回事,大佬帮忙

网友A(2020-07-06):
仿真软件使用系统时间,而实物上使用的是程序里设定的时间

网友B:
看看实验板有没有时钟芯片? 有的话可以更改实验板时钟。

网友C:
无论是用定时器还是时钟芯片,都需要自己设置起始时间,区别是时钟芯片有备用电源,可以掉电计时

网友D:
仿真里面有系统时钟直接读取,实物上要么没有系统时钟要么读取的是程序的初始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