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八路抢答器的程序问题

楼主(2020-07-05):
各位大佬,我是一名单片机小白,要求一个选手通过P2按键抢答后其他选手按下时没反应,可是我的程序按了其他按键数字也跟着变,换了几种方式都改变不了,请大家帮我看看哪个地方出错了
#include<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宏定义
sbit host=P3^0;
sbit deng=P3^6;
uchar flag=0;
uchar code table[]={0x4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共阴数码管"0-9"编码表
void delay(uint c)                    // 延时子程序
{
        uint i,j;
        for(;c>0;c--)
                for(i=142;i>0;i--)
                        for(j=2;j>0;j--);
}
void INT_0() interrupt 0
{
EX0=0;
delay(20);
EX0=1;
switch(P2)
{
case 0xfe: if(flag==1) P1=0xfe;deng=1;num=0;break;        //按键1
case 0xfd: if(flag==1) P1=0xfd;deng=1;num=1;break;        //按键2
case 0xfb: if(flag==1) P1=0xfb;deng=1;num=2;break;        //按键3
case 0xf7: if(flag==1) P1=0xf7;deng=1;num=3;break;        //按键4
case 0xef: if(flag==1) P1=0xef;deng=1;num=4;break;        //按键5
case 0xdf: if(flag==1) P1=0xdf;deng=1;num=5;break;        //按键6
case 0xbf: if(flag==1) P1=0xbf;deng=1;num=6;break;        //按键7
case 0x7f: if(flag==1) P1=0x7f;deng=1;num=7;break;        //按键8
}
if(flag)
{P0=table[num];flag=0;}
}

void main()                           //主函数
{
          while(1)
           {
             if(host==0)          //开关1被按下
                {
                        EA=1;
                        EX0=1;
                          IT0=0;
                        deng=0;
                        flag=1;
                        while(!flag);
                        P0=table[0];

                }
        }
}

网友A:
if(flag==1){ P1=0xfe;deng=1;num=0;break; }       //按键1

网友A:
if(flag==1) {P1=0xfe;deng=1;num=0;}break;        //按键1

楼主:
引用 网友A:
if(flag==1){ P1=0xfe;deng=1;num=0;break; }       //按键1

明白了,蟹蟹大佬

网友B:
if后面没有大括号,,判断为真也只能执行一条语句

网友C:
不论是正常抢答还是违规抢答,一旦中断被触发即刻关闭EX0=0封死所有抢答键,只有主持键才能解锁。这只是最基本的抢答器,还需要完善超时弃答,各路加减计分等等。
#include<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宏定义
sbit host=P3^0;
sbit deng=P3^6;
bit   flag=0;
bit   sign;
bit   key_value;
uchar count=0;
uint  count1=0;
uchar num=0;
uchar code table[]={//共阳数码管段码"0~f-."
                0xc0,0xf9,0xa4,0xb0,
                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88,0x83,
                0xc6,0xa1,0x86,0x8e,0xbf,0x7f};

void delay(uint c)                    // 延时子程序
{
        uint i,j;
        for(i=c;i>0;i--)
                for(j=120;j>0;j--);
}

void main()                           //主函数
{
        EA=1;
        EX0=1;
        IT0=0;
        while(1)
        {
                if(host==0)          //主持开关1被按下
                {
                        count++;                                //消抖计数
                        if(count>=10 && sign==0)
                        {
                                sign=1;                        //锁定键态
                                key_value=~key_value;
                                if(key_value==1)//开始抢答
                                        flag=1;
                                if(key_value==0)//复位
                                {
                                        key_value=0;
                                        EX0=1;
                                        flag=0;
                                        deng=1;
                                        num=0;
                                        P1=0xff;
                                }
                        }
                }
                else //松手清0
                {
                        count=0;
                        sign=0;
                }
                if(flag==0 && num==0)
                        P0=table[0];//显示0
                else if(flag==1 && num==0)
                        P0=table[16];//显示"-"
                else if(flag==1 && num!=0)
                        P0=table[num];//显示编号
                else if(flag!=1 && num!=0)
                {//闪烁显示违规编号
                        count1++;
                        if(count1<500)
                                P0=table[num];
                        else P0=0xff;
                        if(count1>=1000)
                                count1=0;
                }
                delay(1);//控制主循环周期约1ms
        }
}
void INT_0() interrupt 0
{
//由于中断自封锁,无需消抖
        EX0=0;
        switch(P2)
        {
                case 0xfe: P1=0xfe;num=1;break;        //按键1
                case 0xfd: P1=0xfd;num=2;break;        //按键2
                case 0xfb: P1=0xfb;num=3;break;        //按键3
                case 0xf7: P1=0xf7;num=4;break;        //按键4
                case 0xef: P1=0xef;num=5;break;        //按键5
                case 0xdf: P1=0xdf;num=6;break;        //按键6
                case 0xbf: P1=0xbf;num=7;break;        //按键7
                case 0x7f: P1=0x7f;num=8;break;        //按键8
        }
        deng=0;
//        EX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