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打的双层板,引脚一直无法置低,大神救救我!

楼主(2020-07-05):
芯片没问题,因为我在开发板上测试过了,应该是电路板的问题,求大神们来帮我看看原理图跟PCB图哪里错了,而且程序也烧录不进去,一直显示在检测单片机

原理图

原理图

PCB

PCB

网友A:
在靠近40脚的地方加一个电容试一下。

网友B:
复位电路的r1 1k电阻短接

网友C:
很有可能是复位按键焊接方向不对,你为什么不把电路和PCB文件上传上来,你搞个图片,看不清楚的

网友D:
1、40管脚需要加一个电容的,最好是uF级别的电容一个,100nf一个。
2、烧写口需要加上拉电阻。
3、复位电路按照规格书推荐的设计,默认时钟是12Mhz的话 ,也需要2us以上,算这个时间比较麻烦,不如直接用推荐电路。

网友E:
稳压后的电源供电不加电容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不能少些程序,一般是有这样几个原因:1.没有共地 2.晶振有问题 3.复位电路有问题。可以按楼上的检查一下复位按键方向有没有问题。没有看懂你的供电是从哪里接进去的,是不是下载口。建议再将所有地检查一下是不是都连在了一起

网友F:
复位按键好像出错了吧

网友G:
复位电路看着那么别扭呢!

网友H:
单片机和复位电容Vcc电源没连通

网友I:
原理图电阻短接

网友J:
复位按键焊接方向不对  万用表测量 按键电阻,如果不正确转90度焊接应该解决问题

网友K:
你的电源地是哪个连接器接到板子上的?如果不是p2的话,哪就是没接地

网友L:
程序不能烧录,有可能是单片机一直在复位,检查复位电路,电路可以网上参考,或者是晶振匹配电容容值过大,不同的晶振匹配的电容容值不一样,可以去查一下

网友M:
即使你上传的图是正确的,也难免板子制作时出现问题,对照PCB图检查一下,没问题再检查一下电源、复位、时钟这三脚的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N:
复位电路好像出现问题

网友O:
用万用表测一下电源电压是多少伏,还有复位电路正常吗,以及晶振电路焊好没有,晶振电容有没有用错,烧写RXD和TXD有没有搞反

网友P:
电气规则检查一下 复位电路好好测一下 满足时序吗 地都是通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