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质量测试仪制作

楼主(2020-07-05):
作为单片机应用教学,我们着眼于综合知识的集成应用,下面我们通过自制pm2.5检测仪过程掌握arduino相关接口电路,1602液晶显示屏显示数据,L298N电机控制板,手机蓝牙控制,混色LED灯,灰尘传感器以及相关用到的arduino编程语言。
3.6.1、灰尘传感器知识准备
对于激光式灰尘传感器,基本原理是传感器让空气自由流过(一些空气测试仪内部有小风扇起到空气流通的作用,在这里我们用来回走动的方式代替小风扇),定向发射LED光,通过检测经过空气中灰尘折射过后的光线来判断灰尘的含量。灰尘传感器市面上较为普及的是高精度的攀藤 G5 PMS5003传感器(那个宝价约88元)和较为便宜的夏普SHARP GP2Y1010AU0F型灰尘/粉尘传感器(那个宝价约25元),出于普及的考虑我们选用了SHARP GP2Y1010AU0F型灰尘/粉尘传感器。
灰尘传感器接线            Arduino 接线
1        Vled          –>    5V (先接150欧姆电阻,再接5v,买传感器时有配套)
2        LED-GND  –>   GND(接地)
3        LED           –>    Digital pin2 (Arduino板子上数字D2端)
4        S-GND  黄色     –>    GND(接地)
5         Vo    黑色         –>   Analog pin 0(Arduino板子上模拟A0端)
6        Vcc   红色        –>    5V
粉尘浓度dustdensity= 0.17 * voltage - 0.1;//大概的线性函数关系。
在图上可看到粉尘浓度超过0.5mg/m3的时候,传感器输出的电压受到限制,不会无限增高,也就超出了传感器的有效测量范围。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爆表:pm2.5超过500ug/m3(1mg=1000ug)。
到这里,其实我们已经可以测试空气中的粉尘浓度了,只不过要和电脑连线,通过arduino软件的串口监视器功能得到电压数据,来检测空气质量,因为用电脑的显示器作为输出,所以移动性和便携性较差。但此时的硬件成本最低,算是空气检测仪的最小系统。
使用简化版本的软件代码如下:
// 定义使用nano的A0端,连接灰尘传感器5号线
int dustPin=0;
float dustVal=0;
// 定义使用nano的Digital pin 2端,连接灰尘传感器3号线
int ledPower=2;
intdelayTime=280;
intdelayTime2=40;
float offTime=9680;
void setup(){
Serial.begin(9600);
pinMode(ledPower,OUTPUT);
pinMode(dustPin,INPUT); }
void loop(){
// ledPower isany digital pin on the arduino connected to Pin 3 on the sensor
digitalWrite(ledPower,LOW);
delayMicroseconds(delayTime);
dustVal=analogRead(dustPin);
delayMicroseconds(delayTime2);
digitalWrite(ledPower,HIGH);
delayMicroseconds(offTime);
delay(1000);
if(dustVal>36.455)
Serial.println((float(dustVal/1024)-0.0356)*120000*0.035);
}
测试得到的数据和空气质量对照:
3000 + = 很差
1050-3000 = 差
300-1050 = 一般
150-300 = 好
75-150 = 很好
0-75 = 非常好
3.6.2I2C接口的LCD准备
为了能让空气检测仪脱离电脑连线独立工作,我们还要再加上一个LCD1602液晶屏。
1602 LCD液晶屏(焊好排线的1602屏那个宝价约7.5元,没焊排线的约4.9元)
1602液晶屏带ic端,ic端把上述连线封装了,导出用到了总线技术显示,简化为4个接口,正接正极5v,负接和负极,sda接nano板子的sda管脚即A4管脚,见前面电路图sda管脚,scl管脚接nano板子的scl管脚即A5管脚。Scl是时钟,sda是数据,总线技术是把很多数据量按时钟顺序,分批次传给nano板子。因为时间片很快,人感觉不到延迟。这样管脚占用就少了很多。
按上图连接线路后,1602的模块测试代码如下;
#include<Wire.h>
//#include<LiquidCrystal_I2C.h> //引用I2C库
  #include "LiquidCrystal_I2C.h"
//设置LCD1602设备地址,这里的地址是0x3F,一般是0x20,或者0x27,具体看模块手册
LiquidCrystal_I2Clcd(0x27,16,2);
voidsetup()
{
  lcd.init();                  // 初始化LCD
  lcd.backlight();             //设置LCD背景等亮
}
void loop()
{
  lcd.setCursor(0,0);                //设置显示指针
  lcd.print("LCD1602 iic Test");     //输出字符到LCD1602上
  lcd.setCursor(0,1);
  lcd.print("         by L.L.");
  delay(1000);
}
对于有些I2C接口的硬件来说,可以用以下代码查到对应的I2C硬件地址,下列程序可以把I2C接口的硬件地址打印到串口监视器里:
#include<Wire.h>
voidsetup(){
  Wire.begin();
  Serial.begin(9600);
  Serial.println("\nI2CScanner");
}
voidloop(){
  byte error, address;
  int nDevices;
  Serial.println("Scanning...");
  nDevices = 0;
  for (address = 1; address < 127; address++){
    // The i2c_scanner uses the return valueof
    // the Write.endTransmisstion to seeif
    // a device did acknowledge to theaddress.
    Wire.beginTransmission(address);
    error = Wire.endTransmission();
    if (error == 0){
      Serial.print("I2C device found ataddress 0x");
      if (address < 16)
        Serial.print("0");
      Serial.print(address, HEX);
      Serial.println(" !");
      nDevices++;
    }else if (error == 4){
      Serial.print("Unknow error ataddress 0x");
      if (address < 16)
        Serial.print("0");
      Serial.println(address, HEX);
    }
  }
  if (nDevices == 0)
    Serial.println("No I2C devicesfound\n");
  else
    Serial.println("done\n");
  delay(5000); // wait 5 seconds for nextsc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