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2864显示汉字问题,内部是如何把2个字节转换为点阵图的

楼主(2020-07-05):
12864(带字库)要显示汉字只要先写入地址,然后在写入汉字就可以显示出来。我了解到汉字是由两个字节组成,就是两组8位二进制数。想知道当我们往12864写汉字的时候他是什么自动转换成二进制的,难道12864里面有类似于索引程序带着我们写入的汉字往字库里面索引?

网友A:
带字库12864里面存了三千多个GB标准汉字字库,每个汉字有一个编码,然后keil编译时会把汉字转换成对应的汉字内码,12864就可以通过ST7920驱动芯片识别这个编码,判断你要显示哪个汉字。

网友B:
你从字库里面读出来的本来就是2进制的,被你的读取函数函数转换成16进制而已,因为你的读取函数就是uint8_t类型的函数,自然返回值是uint8_t类型的,当你往12864写的时候,函数通过if(data&oxo8)sda = 1;elsesda = 0;转换2进制输入到lcd中

网友C:
沙发说的很重要,一般是这样,根据内码丙索引到汉字,再次找到时点阵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