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rda5807收音机程序调试及原理图实物展示

楼主:
包含1602和tft两个版本,第一版已调试完毕,问题记录在调试笔记里面了,第二版会接着完善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include "RDA5807.h"   //RDA5807M

void RDA5807Write(uchar addr,uint dat)                 //RDA5807M寄存器写入函数
{
    OpenIIC();
        IICsendByte(RDA_WRITE);//输入器件地址。
        IIC_Wait_Ack();
        IICsendByte(addr);//寄存器地址
        IIC_Wait_Ack();
        IICsendByte(dat>>8);//输入数据高8位。
        IIC_Wait_Ack();
        IICsendByte(dat&0xff);//输入数据低8位。
        IIC_Wait_Ack();
        CloseIIC();
}

uint RDA5807Read(uchar addr)                  //RDA5807M寄存器读函数
{
        uint num;//读出数据的存放。
        uchar temph,templ;
        OpenIIC();
        IICsendByte(RDA_WRITE);//发送要读取的器件。
        IIC_Wait_Ack();
        IICsendByte(addr);//发送寄存器地址。
        IIC_Wait_Ack();
        OpenIIC();
        IICsendByte(RDA_READ);//发送器件地址,确定数据传输方向。
        IIC_Wait_Ack();
        temph=IICReadByte(1);//读取数据内容-高8位

        templ=IICReadByte(0);//读取数据内容-低8位

        CloseIIC();
        num=(temph<<8)|templ;         //16位数据
        return num;
}

void RDA5807Init()
{
   RDA5807Write(RDA_R02,0x0002);//软复位
   delayms(50);
   RDA5807Write(RDA_R02,0xD281);//立体声-向上扫描-到上下限时停止扫描-上电
   delayms(500);
   RDA5807Write(RDA_R03,0x0008);//band是76-108M步进100k
   RDA5807Write(RDA_R04,0x0040);//基本配置75us去加重
   RDA5807Write(RDA_R05,0x8882);//搜索阈值8 音量2
}

void Set_Freq(uint freq)                        //设置频率
{
        uint temp;
//        uint a;
//        freq=freq-870;
        temp=RDA5807Read(RDA_R03);
        delayms(10);

//        a=temp>>6;

//        freq=a+freq;

        temp&=0x001f;

        temp=(freq<<6)|temp;         //
//        temp=freq<<6;
        temp|=1<<4;
        delayms(10);
//        temp|=0x0010;
        RDA5807Write(RDA_R03,temp);
        delayms(20);
        while((RDA5807Read(RDA_R0B)&(1<<7))==0);
}

void Set_Volume(uchar vol)                        //设置音量
{
        uint temp;
        temp=RDA5807Read(RDA_R05);
        delayms(10);
        temp&=0xfff0;
        temp=vol|temp;
        delayms(10);
//        temp|=0x0010;
        RDA5807Write(RDA_R05,temp);
        delayms(20);
}

void Set_Mute(uchar mute)                         //设置静音
{
        uint temp;
        temp=RDA5807Read(RDA_R02);
        delayms(10);
        temp&=0xbfff;
        temp=(mute<<14)|temp;
        delayms(10);
//        temp|=0x0010;
        RDA5807Write(RDA_R02,temp);
        delayms(20);
}

void Seek_FM_UP()                                //向上自动搜台
{
        uint temp;
        temp=RDA5807Read(RDA_R02);
        delayms(10);
        temp=temp&0xfc7f;
        temp=(6<<7)|temp;
        RDA5807Write(RDA_R02,temp);
        while((RDA5807Read(RDA_R0A)&(1<<14))==0);
}

void Seek_FM_DOWN()                          //向下自动搜台
{
        uint temp;
        temp=RDA5807Read(RDA_R02);
        delayms(10);
        temp=temp&0xfc7f;
        temp=(2<<7)|temp;
        RDA5807Write(RDA_R02,temp);
        while((RDA5807Read(RDA_R0A)&(1<<14))==0);
}

另外,欢迎大家踩踩我的小论坛,希望管理大大不要介意,纯属搞着玩

网友A(2020-07-23):
楼主,可以编写一个STC15W408AS芯片控制频合芯片LC72131,用于短波5-30Mhz和FM频段50-400Mhz的程序吗?

网友B(2020-09-02):
请问,原理图和PCB图没有吗?不是图片的

网友C(2020-12-04):
引用 网友B:
请问,原理图和PCB图没有吗?不是图片的

我博客里面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原理图和PCB图没有吗?不是图片的

有的,有时间上传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编写一个STC15W408AS芯片控制频合芯片LC72131,用于短波5-30Mhz和FM频段50-400Mhz的程序吗?

没有尝试过

网友D(2021-12-25):
感谢分享,请问有详细电子件清单吗

网友E(2022-04-06):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编写一个STC15W408AS芯片控制频合芯片LC72131,用于短波5-30Mhz和FM频段50-400Mhz的程序吗?

我有72131频合控制汇编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