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做的64通道数据采集程序

楼主(2020-07-05):
STM32做的64通道数据采集电路  采样频率30hz 效果非常

//4.4 Repeat-sequence mode

//Sequence模式时可以设置多个采样通道。在最后一个通道加上EOS就表明的采样通道结束位置。中断允许只需要设置最后一个通道。

//为了采样速率尽可能快,可设置MSC,此时当SHI上升沿触发第一次采样后,后面的采样在上一次采样结束后自动进行。

#include <msp430x14x.h>
#include "Config.h"                     //开发板配置头文件,主要配置IO端口信息
//表区
#define ADCOK 0x01           //B0为ADC12完成转换标志.
unsigned char number_table[]={'0','1','2','3','4','5','6','7','8','9','.'};
//unsigned char display_buffer[]={0x00,0x00,0x00,0x00,'\0'};
unsigned char display_buffer[]={0x00,0x00,'\0'};
unsigned char display_buffer2[]={0x00,'\0'};

//*******************波特率***********300  600 1200 2400 4800 9600 19200 38400 76800 115200const
//************************************[0]**[1]**[2]*[3]**[4]**[5]***[6]***[7]****[8]***[9]*
unsigned char BaudrateUBR0[]       ={0x6D,0x36,0x1B,0x0D,0x06,0x03, 0xA0, 0xD0, 0x68, 0x45};
unsigned const char BaudrateUBR1[]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1, 0x00, 0x00, 0x00};
unsigned const char BaudrateUMCTL[]={0x22,0xD5,0x03,0x6B,0x6F,0x4A, 0xC0, 0x40, 0x40, 0x4A};
unsigned int head[] ={0xAA,0x00};
unsigned int tail[] ={0x55,0x00};

unsigned char timp;     //全局位变量区
unsigned char gbit;     //B0为ADC12完成转换标志.
unsigned int ADC[8] ;   //ADC12读出数据数组
unsigned char contralAD;

//子程序声明
void init (void);                                         //初始化
void ADC12setup(void);                                    //ADC12初始化
void BaudrateSetup(unsigned char U0);                     //UART0初始化
void timer_A_setup(void);                                 //timer_A初始化
void data_converter(unsigned char *p,unsigned int vaule); //数据变换
void data_converter1(unsigned char *p,unsigned int vaule);//数据变换1
void send_data(unsigned char *p);                         //串行口发送数组
void send_adc12_data(unsigned int *p,unsigned int adcn);  //发送ADC12数据
void send_adc12_xieyi(unsigned int *p,unsigned int adcn);  //发送ADC12协议
void Adc12Open(unsigned char doit);

//*************************************************************************
//              串口0发送数据函数
//*************************************************************************
/*
void Send_Byte(uchar data)
{
  while(!(IFG1&UTXIFG0));          //发送寄存器空的时候发送数据
    U0TXBUF=data;
}

//*************************************************************************
//              串口0发送字符串函数
//*************************************************************************
void Print_Str(uchar *s)
{
    while(*s != '\0')
    {
        Send_Byte(*s++);
    }
}

*/

//******************************************************************************
//发送ADC12数据
//*p为数据区,adcn为数量
/*
void send_adc12_data(unsigned int *p)
{
  unsigned char result[18];
    result[0]=0xAA;
  result[1]  = (unsigned char)(p[0] >> 8);      //采样结果,对应板上VR电位器.
result[2]  = (unsigned char)p[0];       //对应预留仪表放器电路,此路默认为空.
result[3] = (unsigned char)(p[1]>> 8);
result[4]  = (unsigned char)p[1];
result[5]  = (unsigned char)(p[2] >> 8);
result[6]= (unsigned char)p[2];
result[7]  = (unsigned char)(p[3] >> 8);
result[8]  = (unsigned char)p[3];
result[9]  = (unsigned char)(p[4] >> 8);
result[10]  = (unsigned char)p[4];
result[11]  = (unsigned char)(p[5] >> 8);
result[12]  = (unsigned char)p[5];
result[13]  = (unsigned char)(p[6] >> 8);
result[14]  = (unsigned char)p[6];
result[15]  = (unsigned char)(p[7] >> 8);
result[16]  = (unsigned char)p[7];
    result[17]  = 0x55;
       Print_Str(result);            //发送数据

}
*/
//******************************************************************************

//******************************************************************************
//串口接收中断
//usart0 interrupt receive function

#pragma vector=UART1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art1_rx (void)
{
  while(RXBUF1 != 0)
{
    while(1);
}
;
  if(RXBUF1==0x43)//0x43开始,0x44停止采集
  {
LPM0_EXIT;
ADC12setup();
//send_adc12_data(ADC,8);
while((gbit&ADCOK)==0);               //等待序列单次完成
  gbit &= ~ADCOK;                       //清转换完成标志

}

    if( RXBUF1 == 0x44 ){           //收到1时,led灯亮,并发送 "led is off"
         Adc12Open(100);
     _BIS_SR(LPM0_bits + GIE);                 // Enter LPM0, Enable interrupts
        }

}

//******************************************************************************
//timer_A设置
/*
void timer_A_setup(void)
{
TACTL = TASSEL_2+MC_2;        //Timer A 时钟源先为SMCLK,增加方式
// TACTL = TASSEL_1+MC_2;        //Timer A 时钟源先为ACLK,增加方式
  TACCTL1 = OUTMOD_3;           //CCR1输出模式:PWM置位/复位
  //TACCR1 = 0x0ffff;             //CCR1比较值
  TACCR1 = 0xfffff;
}
*/

//******************************************************************************
//UART0初始化                 //8Mhz晶体程序不能用.
/*
void BaudrateSetup(unsigned char U0)
{
unsigned int i;
if(U0>5)                     //当U0>5时,启用XT2
{
  BCSCTL1 &= ~XT2OFF;         //启动XT2,
do
  {IFG1 &= ~OFIFG;           //清OSCFault标志
     for(i=0xFF;i>0;i--);    //延时等待
  }
  while((IFG1 & OFIFG) != 0); //查OSCFault,为0时转换完成
BCSCTL2 |= SELS;             //SMCLK为XT2
}
//UART0
P1OUT=0x00;
if(U0>5){UTCTL0=SSEL1;}      // Clock Source:SMCLK
else{UTCTL0=SSEL0;}          // Clock Source:ACLK
UCTL0 &= ~SWRST;             // SWRST复位, USART允许
UCTL0=CHAR;                  // 8bit
ME1|=UTXE0 + URXE0;          // Enable Tx0,Rx0
IE1|=URXIE0;                 // RX enable
UBR00=BaudrateUBR0[U0];      // 低位分频器因子
UBR10=BaudrateUBR1[U0];      // 高位分频器因子
UMCTL0=BaudrateUMCTL[U0];    // 波特率调整因子
P3SEL |= 0x30;               // 将P3.4,5使用外围模块 = USART0 TXD/RXD
P3DIR |= 0x10;               // 将P3.4设为输出(发),P3.5默认为输入(收)
}
*/
//*************************************************************************
//               MSP430串口初始化
//*************************************************************************
void UART_Init()
{
  U1CTL|=SWRST + CHAR;                //复位SWRST,8位数据模式
  U1TCTL|=SSEL1;                      //SMCLK为串口时钟
  U1BR1=baud_h;                       //BRCLK=8MHZ,Baud=BRCLK/N
  U1BR0=baud_l;                       //N=UBR+(UxMCTL)/8
  U1MCTL=0x00;                        //微调寄存器为0,波特率9600bps
  ME1|=UTXE1;                         //UART0发送使能
  ME1|=URXE1;                         //UART0接收使能
  U1CTL&=~SWRST;
  IE1|=URXIE1;                        //接收中断使能位

  P3SEL|= BIT4 + BIT5;                //设置IO口为第二功能模式,启用UART功能
  P3DIR|= BIT4;                       //设置TXD0口方向为输出
}

//*************************************************************************
//              ADC Setup函数
//*************************************************************************
//4.4 Repeat-sequence mode

//Sequence模式时可以设置多个采样通道。在最后一个通道加上EOS就表明的采样通道结束位置。中断允许只需要设置最后一个通道。

//为了采样速率尽可能快,可设置MSC,此时当SHI上升沿触发第一次采样后,后面的采样在上一次采样结束后自动进行。
void ADC12setup(void)
{
   P6SEL |= 0xff;                        //使用A/D通道 A0,A1,A2,...,A7
  //ADC12CTL0 = ADC12ON+MSC+SHT0_8;           // Turn on ADC12, extend sampling time

                                            // to avoid overflow of results
ADC12CTL0 = ADC12ON+MSC+SHT0_0+SHT0_1+SHT0_8+SHT1_8+SHT1_5+SHT1_6+SHT1_7+SHT1_8;

    //ADC12CTL1 = SHP+CONSEQ              // Use sampling timer, repeated sequence
  ADC12CTL1 = ADC12SSEL_0+SHP+CONSEQ_3+ADC12DIV_7 ;      //SAMPCON信号选为采样定时器输出
                                        // Use sampling timer, repeated sequence

  ADC12MCTL0 = INCH_0;                      // ref+=AVcc, channel = A0

  ADC12MCTL1 = INCH_1;                      // ref+=AVcc, channel = A1

  ADC12MCTL2 = INCH_2;                      // ref+=AVcc, channel = A2

  ADC12MCTL3 = INCH_3;                  // ref+=AVcc, channel = A3, end seq.

  ADC12MCTL4 = INCH_4;                      // ref+=AVcc, channel = A0

  ADC12MCTL5 = INCH_5;                      // ref+=AVcc, channel = A1

  ADC12MCTL6 = INCH_6;                      // ref+=AVcc, channel = A2

  ADC12MCTL7 = INCH_7+EOS;                  // ref+=AVcc, channel = A3, end seq.

  ADC12IE = 0x08;                           // Enable ADC12IFG.3

   ADC12CTL0 |= ENC;                         // Enable conversions

   ADC12CTL0 |= ADC12SC;                     // Start conversion

  _BIS_SR(LPM0_bits + GIE);                 // Enter LPM0, Enable interrupts

}
//****************************************************************************
//打开或关闭ADC12模块
//doit: 0:打开    100:关闭
//****************************************************************************/
void Adc12Open(unsigned char doit)
{
    if(doit==0)
    {
        ADC12CTL0 |= ADC12ON;
        ADC12CTL0 |= ENC;   //允许转换
    }
    else if(doit==100)
    {
        ADC12CTL0 &= ~ADC12ON;  //不允许转换
        ADC12CTL0 &= ~ENC;
    }
}
//*************************************************************************
//         ADC 中断函数
//*************************************************************************

#pragma vector=ADC12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2ISR (void)

{

  static unsigned int index = 0;

ADC[0] = ADC12MEM0;             // Move A0 results, IFG is cleared

ADC[1] = ADC12MEM1;             // Move A1 results, IFG is cleared

ADC[2] = ADC12MEM2;             // Move A2 results, IFG is cleared

ADC[3] = ADC12MEM3;             // Move A3 results, IFG is cleared

ADC[4] = ADC12MEM4;             // Move A0 results, IFG is cleared

ADC[5] = ADC12MEM5;             // Move A1 results, IFG is cleared

ADC[6] = ADC12MEM6;             // Move A2 results, IFG is cleared

ADC[7] = ADC12MEM7;             // Move A3 results, IFG is cleared

gbit |= ADCOK;           //置标志,表示ADC采样完成.
send_adc12_xieyi(head,1);
send_adc12_data(ADC,8);
send_adc12_xieyi(tail,1);
//ADC12CTL0 = ~ENC;
//TXBUF0 = 0x55;

  244.   //index = (index+1)%Num_of_Results;         // Increment results index, modulo; Set Breakpoint here

void main(void)
{
   init();
// Mainloop
  while(1)
  {
  //LPM0;
   ADC12CTL0 |= ADC12SC;                     // Start conversion

  _BIS_SR(LPM0_bits + GIE);                 // Enter LPM0, Enable interrupts
  _NOP();
  }
}
//******************************************************************************
//MCU初始化
void init(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停止WDT
// timer_A_setup();                      //timer_A初始化
  //Clock_Init();                       //系统时钟设置
  //P1DIR=0x01;P1OUT=0x0f;                //LED设置
  //BaudrateSetup(5);                    //设置波特率 9600
   //Print_Str("DM430-L Board UART Test...\n");             //发送字符串测试
                                // 全局中断使能
  //ADC12setup();
    //Clock_Init();                       //系统时钟设置
  Clock_Init_Inc;
    //LED8 =0xff;                         //关灭所有LED
   UART_Init();
   _EINT();
}

void data_converter(unsigned char *p,unsigned int value)    //数据变换
{
  //unsigned int m,n,j=0;
  //p[0]=number_table[value/1000];
  p[0]=(unsigned char)(value >> 8);
// m=value%1000;
  //p[1]=number_table[m/100];
  p[1]=(unsigned char)value ;
  //n=m%100;
  //p[2]=number_table[n/10];
  //j=n%10;
  //p[3]=number_table[j/1];
}

//******************************************************************************
void data_converter1(unsigned char *p,unsigned int value)    //数据变换
{
p[0]=(unsigned char)value ;
}
//******************************************************************************
//串行口发送数组
void send_data(unsigned char *p)
{unsigned int n;
//timp=RXBUF0;
for(n=0;p[n]!='\0';n++)
   {
    while ((IFG1 & UTXIFG1) == 0); // USART0发送UTXIFG0=1,表示UTXBUF准备好发送一下字符
    TXBUF1 = p[n];
   }
}

//******************************************************************************
//发送ADC12数据
//*p为数据区,adcn为数量
void send_adc12_data(unsigned int *p,unsigned int adcn)
{
unsigned int j;
for(j=0;j<adcn;j++)
   {
     //if(j==0)
     //{
       data_converter(display_buffer,p[j]);  //数据变换
       send_data(display_buffer);            //发送数据
   // }
    // else
    // {
    //   data_converter(display_buffer,p[j]);  //数据变换
    //   send_data(display_buffer);            //发送数据
    // }
    }
}
//******************************************************************************
//******************************************************************************
//发送ADC12数据头AA 和 尾55
//*p为数据区
void send_adc12_xieyi(unsigned int *p,unsigned int adcn)
{
   unsigned int j;
   for(j=0;j<adcn;j++)
   {
       data_converter1(display_buffer2,p[j]);  //数据变换
       send_data(display_buffer2);            //发送数据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