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放大电路请教一下为什么信号输入反而以后变小了?

楼主(2020-07-05):
音频放大

音频放大

lm386

lm386
请教一下为什么信号输入反而以后变小了,自己已经搞不定了

网友A:
7脚接10UF电容对地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7脚接10UF电容对地试一下

试试了还是没用,还是谢谢了~

网友B:
改用6v供电试一下,有的劣质产品根本不能使用12ⅴ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用6v供电试一下,有的劣质产品根本不能使用12ⅴ供电。

谢谢~还是不行

网友C:
见过的 386 外围电路不是这种接法

网友D:
根据原理图,放大器应具有200倍的增益。 您需要添加负载并测量输出。 请贴示波器的输入和输出波形。

楼主:
这是仿真图片,A通道在上面是输入120mV,B通道是下面是输出,那里量程只有5mV明显变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根据原理图,放大器应具有200倍的增益。 您需要添加负载并测量输出。 请贴示波器的输入和输出波形。

你好,仿真图片在下面,请帮忙看一下,谢了~

网友E:
把10欧电阻断开,输出接上1K电阻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10欧电阻断开,输出接上1K电阻试看

试了一下换那个的确能够增大,不过就算增加更大如20k也还是没有输入信号大,太过大之后就没反应了。还是谢谢了~

网友E:
把7脚的电容器断开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