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这个dcdc电源的2,4脚不接1M欧电阻可以吗?悬空

楼主(2020-07-05):
图2是手册中的内容图1是本人画的原理图,请各位师傅指点

2

2

1

1

网友A:
不能悬空,但是可以接地

网友B:
不可以,要接的,看手册。

网友C:
LBO可以不接
PG就不知道了
像这种情况,画板的时候是一定要预留一个位置出来的,实际应用的时候可以选择焊或者不焊

楼主:
引用 网友C:
LBO可以不接
PG就不知道了
像这种情况,画板的时候是一定要预留一个位置出来的,实际应用的时候可以选择焊 ...

他这个pg和lbo是上拉,接下拉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悬空,但是可以接地

它的那个pdf里面是上拉啊可是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它的那个pdf里面是上拉啊可是

人家手册让你上拉,你就上拉,不按手册接出了问题就是你的问题,就算不是你的问题也是你的问题,
退一万步说可以悬空,你要悬空也要把电阻的焊盘放上去,最多不焊接电阻,你直接原理图就悬空干嘛,万一悬空不工作必须要接上拉怎么办,你还得煞费苦心飞线?

网友D:
如果你还没有打版,就把电阻加上,最多不焊接电阻,如果你打版了,就单单焊接这个芯片相关,元件其他不焊接,测试电压能否正常工作,不能的话,看看能不能用飞线补救,
ps:除了注明是NC脚,不然最好不要悬空,尤其是要求精度的芯片

芯片脚没标NC最好就接上

芯片脚没标NC最好就接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他这个pg和lbo是上拉,接下拉可以?

这两个引脚都是开漏极输出,如果你有单片机或者指示灯要接的话,就一定要接上拉电阻
如果没有,这两个引脚可以不接
如果你不放心,预留两个位置,打板回来试一下就知道了
这些在数据手册中都是有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