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什么东西?

楼主:
外接插件是接什么的?

网友A(2020-07-05):
计数器,接在配套的踏步机上的

网友B:
跑步机计步器

网友C:
如果摇动它不会计次,说明内部没有振动开关,外接振动开关。

网友D:
每分钟运动多少次?总运动时间 次数     燃烧了多少卡路里

网友E:
很明显是跑步机上的,短接插头的地方会记一次数。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计数器,接在配套的踏步机上的

累加1计数是不是有时间限定?设置状况不止一种?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每分钟运动多少次?总运动时间 次数     燃烧了多少卡路里

好像是这个意思。设置还不熟悉

网友G:
一看就是计数器

网友H:
运动方面的计数器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