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f103C8T6智能台灯设计与制作 附源程序

楼主(2020-07-05):
本次设计是系统介绍了智能台灯的应用背景、设计原理、软硬件电路等。以STM32作为主控,应用定时模块、人体感应模块、光敏模块,使得智能台灯具备调光,监督使用者的坐姿,节能,时间提醒等功能。有五级自动、手动灯光。ds1302实时时钟模块、HCSR04超声波模块、dht11温湿度模块、HCSR501人体感应模块、光敏电阻模块和无源蜂鸣器模块。【时钟模块由于我硬件问题没有用上,但是可以照搬这个模块的代码,只需改些参数,函数即可。】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
//////////////////////////////////////////////////////////////////////////////////
//本程序只供学习使用,未经作者许可,不得用于其它任何用途
//  文 件 名   : 智能台灯
//  版 本 号   : v2.0
//  作    者   : 罗大小姐
//  生成日期   : 2020
//  最近修改   :
//  功能描述   : 智能台灯设计与制作
//              说明:智能台灯具有姿势监督、调光、节能、时间提醒等功能
//              ----------------------------------------------------------------
蜂鸣器模块:PB5
LED模块:PC13
OLED 屏幕:
              GND  电源地
              VCC  3.3v电源
              D0   PA5(SCL)
              D1   PA7(SDA)
                                                        RES  PB0
                                                        DS、CS——GND
按键模块:
KEY1->PB12
KEY2->PB13
KEY3->PB14
KEY4->PB15
光敏电阻:AO->PA1
温湿度模块:DAT->PA11
超声波测距模块:tring->PB11
                echo->PB10
DS1302时钟模块:IO->PB7
                                                                SCK->PB8
                                                                RST->PB9
*************************************************************************************/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oled.h"
#include "bmp.h"
#include "beep.h"
#include "led.h"
#include "hc_sr501.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key.h"
#include "wave.h"
#include "adc.h"
#include "lsens.h"
#include "ds1302.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dht11.h"
#include "light.h"
#include "stdbool.h"

// #include "rtc.h"
int main(void)
{
    u8 t,KEY_Interrupt;
    char i;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0);
//     NVIC_Configuration();
//          timer_config();
//     Init_LEDpin();
    delay_init();
    OLED_Init();

//     DS1302_config();  //时钟模块的配置    CLK/SCK PB0    DAT/IO PA1    RST PA7
//     ds1302_init();//DS1302初始化
//     ds1302_write_time(); //写入初始值

    DHT11_Init();//温湿度模块初始化

    Wave_nvic();
    wave_config(); // 超声波的配置

    HC_SR();//HC_SR501引脚配置
    KEY_Init();//初始化键盘
    light_config();//初始化灯光
    Lsens_Init();//初始化光敏传感器
    BEEP_Init();//初始化蜂鸣器
    OLED_Start_Display();//显示开始的界面信息
    LIGHT_Auto();//开机自动检测灯亮,但是不能放到while函数内会影响按键手动模式
    delay_ms(500);
    OLED_Refresh();
    delay_ms(500);
    OLED_Clear();
    while(1)
    {
        bool flag = true;
        Timer_Display();//时间 日期    DAT需要上拉电阻
        TIMER_alarm();
//         LED_TEST();
        DHT11_TX();

        HCSR501();
        Wave_distance();
        delay_ms(500);
        KEY_Interrupt = KEY_Scan(0);
        while(KEY_Interrupt!=0)
        {
            if(flag)//循环清一次屏幕
            {
                delay_ms(500);
                OLED_Clear();
                flag = false;

            }

            KEY_Scan_s();
            delay_ms(500);
            OLED_Refresh();
            if(YSE == 0)
            {
                break;
            }
        }
        OLED_Refresh();

    }
}

Keil代码下载:

网友A(2020-08-25):
有原理图吗?

网友B:
"..\OBJ\main.axf" - 0 Error(s), 16 Warning(s).
16个警告

有原理图就好了

网友C(2020-10-07):
这个有原理图吗?

网友D:
你好,请问一下有全套资料吗,我想做个智能台灯玩玩。顺便参加班上的比赛

网友E(2021-02-25):
有人试过是可以的吗,为什么我的led屏幕不亮的

网友E:
有人试过可以的吗

网友E:
有人试过可以的吗,为什么我的屏幕点不亮

网友F(2021-12-28):
您好,有原理图吗

网友G(2022-08-05):
这种简单的产品还需要原理图吗

网友H(2022-10-03):
想请问一下帖主,这个可以实现人走灯灭,人来灯开的功能吗

网友I(2024-04-30):
引用 网友H:
想请问一下帖主,这个可以实现人走灯灭,人来灯开的功能吗

这个自己加个红外模块就能实现,这个楼主做的io口应该没有用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