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74LS00电路 求分析这个5脚啥电平?

楼主:
一开始上电  :S1 S2断开 1脚和2脚都是0  帮我分析一下这个5脚啥电平

网友A(2020-07-06):
电路图不全,不好分析。不过看这74LS00电路好像不对。

网友B:
Y1、Y2接一起什么意思?

网友C:
原理图的封装库画错了。4与非门;1,2入,3出;4,5入,6出;12,13入,11出;9,10入,8出。修改后就应该清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原理图的封装库画错了。4与非门;1,2入,3出;4,5入,6出;12,13入,11出;9,10入,8出。修改后就应该 ...

我知道3 6 8输出  分析一下这个5脚呗

网友E:
用Proteus 8画电路仿真各脚逻辑电平一目了然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知道3 6 8输出  分析一下这个5脚呗

不是和8脚连一起吗?看你8号脚脚什么电平

网友G:
多看芯片的资料,芯片管脚顺序就画错了。理解起来当然和原来的不一样,你这是给自己加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