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人行横道和行人的单片机六车道交通灯Proteus仿真源程序 注释很详细

楼主(2020-07-06):
一个非常牛逼的51单片机交通灯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双向六车道模拟,人行横道也有倒计时:

人行横道:

SN方向急车通行按键(例如120)
EW方向急车通行按键(例如119)
系统控制开关,闭合系统停止工作,断开系统继续工作

1、系统上电工作时,SN方向绿灯亮,进入SN通车模式,通车时间40S,SN人行道开通,EW方向红灯亮,禁止通行,
2、SN方向倒计时剩5秒时,黄灯闪烁,此时切换到SN左拐模式,左拐灯亮,左拐的维持时间是20S
3、左拐倒计时5秒时,黄灯闪烁,进入EW通车模式,通车时间40S,此时SN人行道绿灯灭,EW绿灯亮,EW人行道灯亮,SN红灯亮,禁止通车
4、EW通车倒计时5秒时,黄灯闪烁,进入左拐模式,左拐灯亮,左拐维持时间20S
5、左拐倒计时5秒时,黄灯闪烁,再次进入SN通车模式,通车时间40S,此时EW人行道绿灯灭,SN绿灯亮,SN人行道灯亮,EW红灯亮,禁止通车
周而复始,维持上面的过程

1、繁忙按键按下时,道路的通行时间得到调整会减少,这样可以增加红绿灯切换的频率,方便通行
2、时间+和时间-分别是增加和减少绿灯开通时间
3、SN急车通行按键第一次按下时,表示有急车通行,无论SN方向的状态如何,都应亮绿灯,EW亮红灯,数字暂停倒数,方便急车通过当SN急车按键第二次按下时,表示急车通过了,此时SN绿灯灭,SN方向的黄灯闪烁,恢复原来的状态
4、EW急车通行按键第一次按下时,表示EW有急车通行,无论EW方向的状态如何,都应亮绿灯,SN亮红灯,数字暂停倒数,方便急车通过当EW急车按键第二次按下时,表示急车通过了,此时EW绿灯灭,EW方向的黄灯闪烁,恢复原来的状态

系统控制开关,闭合系统停止工作,断开系统继续工作

单片机源程序如下,代码也有详细的中文注释:
  /*****************************************************
       十字路口交通灯控制 C 程序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include        <reg52.h>
/*****定义控制位**********************/
sbit    XIANSHI_SHIJIAN_ZHISHIDENG2=P2^5;
sbit    XIANSHI_SHIJIAN_ZHISHIDENG1=P2^4;
sbit        DONGXI_ZHISHIDENG2=P2^3;
sbit        DONGXI_ZHISHIDENG1=P2^2;
sbit        NANBEI_ZHISHIDENG2=P2^1;
sbit        NANBEI_ZHISHIDENG1=P2^0;
sbit    NANBEI_HUANGDENG=P1^6;
sbit    DONGXI_HUANGDENG=P1^2;
sbit    DONGXI_HONGDENG=P1^3;
sbit    NANBEI_HONGDENG=P1^7;
sbit    DONGXI_PEOPLE=P3^0;
sbit    NANBEI_PEOPLE=P3^1;
sbit    kongzhi=P2^6;
//sbit    Busy_LED=P2^7;//交通繁忙指示灯
sbit    ZHENGCANG_ANJIAN=P3^5;//交通正常按键
sbit    FANMANG_ANJIAN=P3^6;//交通繁忙按键
sbit    NANBEI_JICHE_ANJIAN=P3^7;//南北方向急车通行按键
sbit    DONGXI_JICHE_ANJIAN=P2^7;//东西方向急车通行按键
sbit    SHIJIAN_JIAJIA=P3^3;//时间加
sbit    SHIJIAN_JIANJIAN=P3^4;//时间减

bit     NANBEI_HUANGDENG_BIAOZHI; //SN黄灯标志位
bit     DONGXI_HUANGDENG_BIAOZHI;//EW黄灯标志位
char        DONGXI_DAOJISHI;//东西方向倒计时单元
char        NANBEI_DAOJISHI;//南北方向倒计时单元
uchar DONGXI=60,NANBEI=40,EWL=19,SNL=19; //程序初始化赋值,正常模式
uchar EW1=60,SN1=40,EWL1=19,SNL1=19;//用于存放修改值的变量
uchar code table[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1~~~~9段选码
uchar code S[8]={0X28,0X48,0X18,0X48,0X82,0X84,0X81,0X84};//交通信号灯控制代码
uchar code S1[8]={0X28,0X08,0X82,0X80,0X82,0X84,0X81,0X84};//交通信号灯控制代码
/**********************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uchar         a)
        {
                uchar        i;
                i=a;
                while(i--){;}
        }
/*****************显示子函数**************************/
void        Display(void)
        {
                char h,l;
                h=DONGXI_DAOJISHI/10;
                l=DONGXI_DAOJISHI%10;
              P0=table[l];
                DONGXI_ZHISHIDENG2=1;
                Delay(2);
                DONGXI_ZHISHIDENG2=0;
            P0=table[h];
                DONGXI_ZHISHIDENG1=1;
                Delay(2);
                DONGXI_ZHISHIDENG1=0;

                h=NANBEI_DAOJISHI/10;
                l=NANBEI_DAOJISHI%10;
                P0=table[l];
                NANBEI_ZHISHIDENG2=1;
                Delay(2);
                NANBEI_ZHISHIDENG2=0;
            P0=table[h];
                NANBEI_ZHISHIDENG1=1;
                Delay(2);
                NANBEI_ZHISHIDENG1=0;

                h= EW1/10;
                l= EW1%10;
                P0=table[l];
                XIANSHI_SHIJIAN_ZHISHIDENG1=1;
                Delay(2);
        XIANSHI_SHIJIAN_ZHISHIDENG1=0;
                P0=table[h];
                XIANSHI_SHIJIAN_ZHISHIDENG2=1;
                Delay(2);
            XIANSHI_SHIJIAN_ZHISHIDENG2=0;
}
/**********************外部0中断服务程序************************/

unsigned char FastCar_Flag_SN=0;
unsigned char FastCar_Flag_EW=0;
unsigned char Start_Flag=0;
void        EXINT0(void)interrupt 0 using 1
        {
                EX0=0; //关中断

if(SHIJIAN_JIAJIA==0) //时间加
       {
            EW1+=5;
            SN1+=5;
              if(EW1>=100)
                           {
                             EW1=99;
                             SN1=79;
               }
            }
if(SHIJIAN_JIANJIAN==0) //时间减
       {
            EW1-=5;
            SN1-=5;
            if(EW1<=40)
              {
                             EW1=40;
                 SN1=20;
               }

                    }

if(ZHENGCANG_ANJIAN==0)//测试按键是否按下,按下为正常状态
        {
            EW1=60;
            SN1=40;
                        EWL1=19;
                        SNL1=19;
//                        Busy_LED=0;//关繁忙信号灯
//                        Special_LED =0;//关特殊信号灯
            }
if(FANMANG_ANJIAN==0) //测试按键是否按下,按下为繁忙状态
        {
                    EW1=45;
            SN1=30;
                        EWL1=14;
                        SNL1=14;
//                        Special_LED=0;//关特殊信号灯
//                        Busy_LED=1;//开繁忙信号灯
        }

if(NANBEI_JICHE_ANJIAN==0)//测试按键是否按下,按下为南北方向急车通行特殊状态
        {
                    FastCar_Flag_SN++;
                        if(FastCar_Flag_SN==1)        //南北方向有急车通行
                                {
                                    Start_Flag=1;
                                        ET0=0;             //关闭定时器

                                }
                        else if(FastCar_Flag_SN==2)
                        {
                           FastCar_Flag_SN=0;
                           Start_Flag=0;
                           ET0=1;
                        }
            }

if(DONGXI_JICHE_ANJIAN==0)//测试按键是否按下,按下为特殊状态
        {

                    FastCar_Flag_EW++;
                        if(FastCar_Flag_EW==1)        //南北方向有急车通行
                                {
                                    Start_Flag=1;
                                        ET0=0;             //关闭定时器

                                }
                   else if(FastCar_Flag_EW==2)
                        {
                           FastCar_Flag_EW=0;
                           Start_Flag=0;
                           ET0=1;
                        }

            }
                EX0=1;//开中断
        }
/**********************T0中断服务程序*******************/

char TIME_YELLOW_COUNT=3;
char SN_YELLOW_COUNT_Flag=0;
char EW_YELLOW_COUNT_Flag=0;
void timer0(void)interrupt 1 using 1
{
        static uchar count;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count++;
                if(kongzhi==0)
                        {
                                while(1)
                                {
                                        EA=0;
                                        if(kongzhi==1)
                                        {
                                                EA=1;
                                                break;
                                        }

                                }
                        }
        if(count==10)
        {
          if(NANBEI_HUANGDENG_BIAOZHI==1) //测试南北黄灯标志位
          NANBEI_HUANGDENG=~NANBEI_HUANGDENG;

          if(DONGXI_HUANGDENG_BIAOZHI==1)  //测试东西黄灯标志位
          DONGXI_HUANGDENG=~DONGXI_HUANGDENG;

        }
        if(count==20)
        {
        DONGXI_DAOJISHI--;
        NANBEI_DAOJISHI--;
        TIME_YELLOW_COUNT--;
        if(NANBEI_HUANGDENG_BIAOZHI==1)//测试南北黄灯标志位
            {NANBEI_HUANGDENG=~NANBEI_HUANGDENG;}
        if(DONGXI_HUANGDENG_BIAOZHI==1)//测试东西黄灯标志位
            {DONGXI_HUANGDENG=~DONGXI_HUANGDENG;}

        count=0;
        }

}
/*********************主程序开始**********************/

void        main(void)

{
//        Busy_LED=0;
//        Special_LED=0;
        IT0=1;        //INT0负跳变触发
    TMOD=0x01;//定时器工作于方式1
        TH0=(65536-50000)/256;//定时器赋初值
        TL0=(65536-50000)%256;
        EA=1; //CPU开中断总允许
        ET0=1;//开定时中断
        EX0=1;//开外部INTO中断
    TR0=1;//启动定时

while(1)
{
                if(Start_Flag==0)
                {

                                /*******S0状态**********/
                                DONGXI_PEOPLE=0;        //EW人行道禁止
                    NANBEI_PEOPLE=1;//SN人行道通行
                DONGXI_HUANGDENG_BIAOZHI=0;           //EW关黄灯显示信号
                                DONGXI_DAOJISHI=DONGXI;
                                NANBEI_DAOJISHI=NANBEI;

                                while(NANBEI_DAOJISHI>=5)
                            {

                                if(Start_Flag==1&&FastCar_Flag_SN==1)                            //SN急车通行后会置Start_Flag为1 ,用来判断是否急车通过
                                {
                                  TIME_YELLOW_COUNT=3;                   //给急车过后的黄灯闪时间置3秒
                                  P1=S1[0];                                            //SN通行,EW红灯
                                  SN_YELLOW_COUNT_Flag=1;    //黄灯闪标志
                                  Display();                                   //显示当前时间
                                }
                           else if(Start_Flag==1&&FastCar_Flag_EW==1)                   //EW急车通行后会置Start_Flag为1 ,用来判断是否急车通过
                                {
                                  TIME_YELLOW_COUNT=3;                   //给急车过后的绿灯闪时间置3秒
                                  P1=S1[2];                                            //EW通行,SN红灯
                                  EW_YELLOW_COUNT_Flag=1;    //黄灯闪标志
                                  Display();                                   //显示当前时间
                                }

                if(Start_Flag==0)
                                {
                                        if( SN_YELLOW_COUNT_Flag==1)  //SN急车过后开始闪SN黄灯
                                        {
                                           P1=S1[1];                                     //SN灯全灭,EW红灯
                                         while(TIME_YELLOW_COUNT>=0)   //黄灯闪的时间是3秒
                                                 {
                                                  NANBEI_HUANGDENG_BIAOZHI=1;               //SN开黄灯信号位
                                                  Display();                          //开始显示当前数字
                                                 }
                                            SN_YELLOW_COUNT_Flag=0;        //关急车通行黄灯闪标志
                                            NANBEI_HUANGDENG_BIAOZHI=0;               //SN关黄灯信号位
                                        }

                                    else if(EW_YELLOW_COUNT_Flag==1) //EW急车过后开始闪EW黄灯
                                        {
                                             P1=S1[3];                                     //EW灯全灭,SN红灯
                                            while(TIME_YELLOW_COUNT>=0)   //黄灯闪的时间是3秒
                                                 {
                                                  DONGXI_HUANGDENG_BIAOZHI=1;               //EW开黄灯信号位
                                                  Display();                          //开始显示当前数字
                                                 }
                                            EW_YELLOW_COUNT_Flag=0;        //关急车通行黄灯闪标志
                                            DONGXI_HUANGDENG_BIAOZHI=0;               //EW关黄灯信号位

                                        }
                                         P1=S[0];                                                 //恢复初始状态
                                 Display();
                                 }

                                 }     //SN黄灯亮,等待左拐信号,EW红灯

                                /*******S1状态**********/
                            P1=0x00;
                                while(NANBEI_DAOJISHI>=0)
                           {
                            NANBEI_HUANGDENG_BIAOZHI=1;         //SN开黄灯信号位
                            DONGXI_HONGDENG=1;      //SN黄灯亮,等待左拐信号,EW红灯
                            Display();
                                }
                                  DONGXI_PEOPLE=0;        //EW人行道禁止
                    NANBEI_PEOPLE=0;//SN人行道通行
                                /*******S2状态**********/
                            NANBEI_HUANGDENG_BIAOZHI=0; //SN关黄灯显示信号
                                NANBEI_DAOJISHI=SNL;
                                while(NANBEI_DAOJISHI>=5)
                                {

                                if(Start_Flag==1&&FastCar_Flag_SN==1)                            //SN急车通行后会置Start_Flag为1 ,用来判断是否急车通过
                                {
                                  TIME_YELLOW_COUNT=3;                   //给急车过后的黄灯闪时间置3秒
                                  P1=S1[0];                                            //SN通行,EW红灯
                                  SN_YELLOW_COUNT_Flag=1;    //黄灯闪标志
                                  Display();                                   //显示当前时间
                                }
                           else if(Start_Flag==1&&FastCar_Flag_EW==1)                   //EW急车通行后会置Start_Flag为1 ,用来判断是否急车通过
                                {
                                  TIME_YELLOW_COUNT=3;                   //给急车过后的绿灯闪时间置3秒
                                  P1=S1[2];                                            //EW通行,SN红灯
                                  EW_YELLOW_COUNT_Flag=1;    //黄灯闪标志
                                  Display();                                   //显示当前时间
                                }

                if(Start_Flag==0)
                                {
                                        if( SN_YELLOW_COUNT_Flag==1)  //SN急车过后开始闪SN黄灯
                                        {
                                           P1=S1[1];                                     //SN灯全灭,EW红灯
                                         while(TIME_YELLOW_COUNT>=0)   //黄灯闪的时间是3秒
                                                 {
                                                  NANBEI_HUANGDENG_BIAOZHI=1;               //SN开黄灯信号位
                                                  Display();                          //开始显示当前数字
                                                 }
                                            SN_YELLOW_COUNT_Flag=0;        //关急车通行黄灯闪标志
                                            NANBEI_HUANGDENG_BIAOZHI=0;               //SN关黄灯信号位
                                        }

                                    else if(EW_YELLOW_COUNT_Flag==1) //EW急车过后开始闪EW黄灯
                                        {
                                             P1=S1[3];                                     //EW灯全灭,SN红灯
                                            while(TIME_YELLOW_COUNT>=0)   //黄灯闪的时间是3秒
                                                 {
                                                  DONGXI_HUANGDENG_BIAOZHI=1;               //EW开黄灯信号位
                                                  Display();                          //开始显示当前数字
                                                 }
                                            EW_YELLOW_COUNT_Flag=0;        //关急车通行黄灯闪标志
                                            DONGXI_HUANGDENG_BIAOZHI=0;               //EW关黄灯信号位

                                        }
                                         P1=S[2];//SN左拐绿灯亮,EW红灯
                                         Display();
                                 }

                                 }

                          /*******S3状态**********/
                                P1=0x00;
                                while(NANBEI_DAOJISHI>=0)
                           {
                            NANBEI_HUANGDENG_BIAOZHI=1;        //SN开黄灯信号位
                            DONGXI_HONGDENG=1;      //SN黄灯亮,等待停止信号,EW红灯

                            Display();}

                           /***********赋值**********/
                                DONGXI=EW1;
                                NANBEI=SN1;
                                EWL=EWL1;
                                SNL=SNL1;

                                /*******S4状态**********/
                                DONGXI_PEOPLE=1;        //EW人行道禁止
                    NANBEI_PEOPLE=0;//SN人行道通行
                            NANBEI_HUANGDENG_BIAOZHI=0;  //SN关黄灯显示信号
                                DONGXI_DAOJISHI=NANBEI;
                                NANBEI_DAOJISHI=DONGXI;
                            while(DONGXI_DAOJISHI>=5)
                            {
                                         if(Start_Flag==1&&FastCar_Flag_SN==1)                            //SN急车通行后会置Start_Flag为1 ,用来判断是否急车通过
                                        {
                                          TIME_YELLOW_COUNT=3;                   //给急车过后的黄灯闪时间置3秒
                                          P1=S1[0];                                            //SN通行,EW红灯
                                          SN_YELLOW_COUNT_Flag=1;    //黄灯闪标志
                                          Display();                                   //显示当前时间
                                        }
                                   else if(Start_Flag==1&&FastCar_Flag_EW==1)                   //EW急车通行后会置Start_Flag为1 ,用来判断是否急车通过
                                        {
                                          TIME_YELLOW_COUNT=3;                   //给急车过后的绿灯闪时间置3秒
                                          P1=S1[2];                                            //EW通行,SN红灯
                                          EW_YELLOW_COUNT_Flag=1;    //黄灯闪标志
                                          Display();                                   //显示当前时间
                                        }

                        if(Start_Flag==0)
                                        {
                                                if( SN_YELLOW_COUNT_Flag==1)  //SN急车过后开始闪SN黄灯
                                                {
                                                   P1=S1[1];                                     //SN灯全灭,EW红灯
                                                 while(TIME_YELLOW_COUNT>=0)   //黄灯闪的时间是3秒
                                                         {
                                                         NANBEI_HUANGDENG_BIAOZHI=1;               //SN开黄灯信号位
                                                          Display();                          //开始显示当前数字
                                                         }
                                                    SN_YELLOW_COUNT_Flag=0;        //关急车通行黄灯闪标志
                                                    NANBEI_HUANGDENG_BIAOZHI=0;               //SN关黄灯信号位
                                                }

                                            else if(EW_YELLOW_COUNT_Flag==1) //EW急车过后开始闪EW黄灯
                                                {
                                                     P1=S1[3];                                     //EW灯全灭,SN红灯
                                                    while(TIME_YELLOW_COUNT>=0)   //黄灯闪的时间是3秒
                                                         {
                                                          DONGXI_HUANGDENG_BIAOZHI=1;               //EW开黄灯信号位
                                                          Display();                          //开始显示当前数字
                                                         }
                                                    EW_YELLOW_COUNT_Flag=0;        //关急车通行黄灯闪标志
                                                    DONGXI_HUANGDENG_BIAOZHI=0;               //EW关黄灯信号位

                                                }
                                                P1=S[4];                               //恢复EW通行,SN红灯
                                                 Display();
                                         }

                                 }
                                /*******S5状态**********/
                                P1=0X00;
                                while(DONGXI_DAOJISHI>=0)
                           {
                            DONGXI_HUANGDENG_BIAOZHI=1;//EW开黄灯信号位
                            NANBEI_HONGDENG=1;//EW黄灯亮,等待左拐信号,SN红灯
                            Display();}

                                /*******S6状态**********/
                                DONGXI_PEOPLE=0;        //EW人行道禁止
                    NANBEI_PEOPLE=0;//SN人行道通行
                                DONGXI_HUANGDENG_BIAOZHI=0;            //EW关黄灯显示信号
                                DONGXI_DAOJISHI=EWL;
                                while(DONGXI_DAOJISHI>=5)
                                {
                                if(Start_Flag==1&&FastCar_Flag_SN==1)                            //SN急车通行后会置Start_Flag为1 ,用来判断是否急车通过
                                {
                                  TIME_YELLOW_COUNT=3;                   //给急车过后的黄灯闪时间置3秒
                                  P1=S1[0];                                            //SN通行,EW红灯
                                  SN_YELLOW_COUNT_Flag=1;    //黄灯闪标志
                                  Display();                                   //显示当前时间
                                }
                           else if(Start_Flag==1&&FastCar_Flag_EW==1)                   //EW急车通行后会置Start_Flag为1 ,用来判断是否急车通过
                                {
                                  TIME_YELLOW_COUNT=3;                   //给急车过后的绿灯闪时间置3秒
                                  P1=S1[2];                                            //EW通行,SN红灯
                                  EW_YELLOW_COUNT_Flag=1;    //黄灯闪标志
                                  Display();                                   //显示当前时间
                                }

                if(Start_Flag==0)
                                {
                                        if( SN_YELLOW_COUNT_Flag==1)  //SN急车过后开始闪SN黄灯
                                        {
                                           P1=S1[1];                                     //SN灯全灭,EW红灯
                                         while(TIME_YELLOW_COUNT>=0)   //黄灯闪的时间是3秒
                                                 {
                                                  NANBEI_HUANGDENG_BIAOZHI=1;               //SN开黄灯信号位
                                                  Display();                          //开始显示当前数字
                                                 }
                                            SN_YELLOW_COUNT_Flag=0;        //关急车通行黄灯闪标志
                                            NANBEI_HUANGDENG_BIAOZHI=0;               //SN关黄灯信号位
                                        }

                                    else if(EW_YELLOW_COUNT_Flag==1) //EW急车过后开始闪EW黄灯
                                        {
                                             P1=S1[3];                                     //EW灯全灭,SN红灯
                                            while(TIME_YELLOW_COUNT>=0)   //黄灯闪的时间是3秒
                                                 {
                                                  DONGXI_HUANGDENG_BIAOZHI=1;               //EW开黄灯信号位
                                                  Display();                          //开始显示当前数字
                                                 }
                                            EW_YELLOW_COUNT_Flag=0;        //关急车通行黄灯闪标志
                                            DONGXI_HUANGDENG_BIAOZHI=0;               //EW关黄灯信号位

                                        }
                                    P1=S[6];//EW左拐绿灯亮,SN红灯
                                    Display();
                                        }

                                }

                                /*******S7状态**********/
                                P1=0X00;
                                while(DONGXI_DAOJISHI>=0)
                           {
                            DONGXI_HUANGDENG_BIAOZHI=1; //EN开黄灯信号位
                            NANBEI_HONGDENG=1;//EW黄灯亮,等待停止信号,SN红灯
                            Display();}

                                    /***********赋值**********/
                            DONGXI=EW1;
                                NANBEI=SN1;
                                EWL=EWL1;
                                SNL=SNL1;

                        }
                }
        }

网友A:
仿真图上那些白色的人行横道是怎么画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