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师帮忙看一下为什么在单片机开发板上不能实现按键输入赋值

楼主(2020-07-06):
下载到开发板上后就显示4个0,按键不起作用。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1=P3^1;
sbit k2=P3^0;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uint num;
uchar code smgduan[1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显示0~F的值
void delay(uint xms)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int j;
    for(i=0;i<xms;i++)
        for(j=0;j<109;j++);
}

void key_add()
{
    if(k1==0)
    {
        delay(10);
        if(k1==0)
        {
            num++;

        }

//    while(!k1);
    }
}
void key_jian()
{
    if(k2==0)
    {
        delay(10);
        if(k2==0)
        {
            num--;

        }
//    while(!k2);
    }
}
void display()
{
    uchar i;
    for(i=0;i<250;i++)
    {
        P0=smgduan[num/1000];
        LSC=0;LSB=1;LSA=1;
        delay(5);

        P0=smgduan[num/100%10];
        LSC=0;LSB=1;LSA=0;
        delay(5);

        P0=smgduan[num%100/10];
        LSC=0;LSB=0;LSA=1;
        delay(5);

        P0=smgduan[num%10];
        LSC=0;LSB=0;LSA=0;
        delay(5);
    }
}
void main(void)
{

    while(1)
    {
         key_add();
         display();
         key_jian();
         display();
         if(num>9999)
         {
             num=0;
         }
    }
}

网友A:
你先赋值P0看看端口是不是正常,比如用K1==0,P0=0XAA,显示正常的话怀疑你的显示刷新速度太高

网友B:
数码管数字在按键按下后不会变化的根本原因是程序在display中的执行时间过长,解决办法是去掉for语句。修改如下

仿真和修改后的程序都在压缩包里

楼主:
初学单片机,谢谢两位师傅,把for语句去掉就好了,

楼主:
麻烦师傅教一下通过独立按键给一个四位数变量赋值的方法。

网友C:
这是用矩阵键盘录入四位学号的代码,四位数分别存在数组里面,需要合为一个数可以乘以10的次数再加起来
       uchar RID[4];
        uchar j=0;
        PutStr(1,1,"请输入学号:");
        PutStr(3,1,"#-确认");
while(1)
                                {
                             Key=Keycan();
                             KeyDeal(Key);
                             delay(30);        //按键消抖
                             if(Key==0)K=10;
                             if((K>=0)&&(K<=9)&&(j<4))
                                     {
                                             RID[j]=K;
                                                         WriteCommand(0x89+j);                //指定第三行显示位置
                                                         WriteData(0x30+RID[j]);
                                              ++j;
                                     }
                                if(K==14)                //按了退格键
                                        {
                                                if(j==0)
                                                        {
                                                                WriteCommand(0x89);                //指定第三行显示位置
                                                                WriteData(0x20);
                                                        }
                                                else
                                                        {
                                                                --j;
                                                                WriteCommand(0x89+j);            //指定第三行显示位置
                                                                WriteData(0x20);
                                                        }
                                        }
                                if((Key==0x12)&&(j==4))break;
                           }

网友D:
把按键和显示函数改一下。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1=P3^1;
sbit k2=P3^0;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uint num;
uint count;
uchar code smgduan[1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显示0~F的值
void delay(uint xms)
{
        unsigned int i,j;
        for(i=0;i<xms;i++)
                for(j=0;j<120;j++);
}

void key()
{
    if(!k1||!k2)
    {
                count++;
        if(count>10)
                        count=11;
                if(k1==0&&count==10)
                {
                        if(num<9999)
                                num++;
                }
                if(k2==0&&count==10)
                {
                        if(num>0)
                                num--;
                }
    }
        else count=0;
}

void display()
{
        static uchar i=0;
        uchar dis_buf[4];
        dis_buf[0]=smgduan[num/1000];
        dis_buf[1]=smgduan[num/100%10];
        dis_buf[2]=smgduan[num/10%10];
        dis_buf[3]=smgduan[num%10];

        P0=0x00;
        switch(i)
        {
                case 0: LSC=0;LSB=1;LSA=1; break;
                case 1: LSC=0;LSB=1;LSA=0; break;
                case 2: LSC=0;LSB=0;LSA=1; break;
                case 3: LSC=0;LSB=0;LSA=0; break;
        }
        P0=dis_buf[i];
        i++;i%=4;
}
void main(void)
{
        while(1)
        {
                key();
                display();
                delay(1);
        }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按键和显示函数改一下。

i++;i%=4;什么作用?不知怎么理解。麻烦指点一下。
你们用的仿真软件是什么?能说一下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i++;i%=4;什么作用?不知怎么理解。麻烦指点一下。
你们用的仿真软件是什么?能说一下吗?

i++;i%=4;的作用完全等于i++; if(i==4) i=0; 。
仿真软件:Proteus 7 Professiona

网友E:
for语句多余了,数码管显示哪里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