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开关降压芯片的选择

楼主(2020-07-06):
小弟刚入坑 在12V降压到5V的时候就发现线性降压发热大虽然待机只有0.04A 但是对于7805的线性降压而言,发热是受不了的
搜索了很多开关降压的芯片 外围基本都要5个元件以上
XL7015E1 TO-252-5
AP1501-5.0/TR TO-263-5L
TPS54302
MP1584EN-LF-Z
各位常用的开关降压芯片有哪些呢?

网友A:
DCDC开关降压的有很多,我比较常用的是JW5018B,4.7~40V,600MA,93%的效率。

网友B:
如果怕麻烦建议你使用2个7805串联使用

网友B:
说错了,并联使用2个7805,或用功率三极管扩流。

网友C:
TI器件的TPS系列还是可以了,自己DIY的话最好是用好点的
我一直都是用TPS系列的,性能还是很好的
不要在乎元件多,并不是每个都像7805那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错了,并联使用2个7805,或用功率三极管扩流。

吓死我了  我还以为7805能串联

网友D:
推荐MPS的MP1653或者fitpower的,都可以,价格也很便宜。

网友E:
LM2596(电路成熟成本低廉可靠性高)!

网友F:
用LM317也行

楼主:
还有什么主流的开关型dc降压ic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LM317也行

这个不是线性稳压吗?

网友G:
可以考虑一下SPX29152-ADJ系列的LDO,不过压差有点大,效率不高,还是建议用DCDC芯片

网友H(2021-01-23):
EG1205  你可以去看看

网友I:
为什么不用LM2596

网友J:
你是纠结价格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