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和单片机代码都没问题啊,就是在仪器上烧录不成功,什么都没显示?

楼主(2020-07-06):
有没有人帮忙看一下,仿真和代码都没问题啊,就是在仪器上烧录不成功,什么都没显示

网友A:
烧录成功在软件会有显示,液晶不显示可能是要调对比度,开发板上有电位器可以调

网友B:
1、烧录不成功?是程序烧写不进去吗?,如果程序烧写不进去,可以看一下是不是烧写软件的单片机型号选择不对,再个就是烧写需要重新上电。
2、烧写成功但是不显示的话,是不是对比度没有调节好,如果还是不显示的话,是不是有跳线帽需要调节一下。

网友C:
查看开发板硬件引脚是否和仿真的引脚一样?
调液晶对比度。
调节延时。

网友D:
实物和仿真在某些驱动上面是有差异的,所以先保证实物驱动没有问题以后再进行仿真的代码移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烧录不成功?是程序烧写不进去吗?,如果程序烧写不进去,可以看一下是不是烧写软件的单片机型号选择不 ...

已经烧成功了,就是板子什么都没显示,不过显示屏这些都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物和仿真在某些驱动上面是有差异的,所以先保证实物驱动没有问题以后再进行仿真的代码移植。

就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看开发板硬件引脚是否和仿真的引脚一样?
调液晶对比度。
调节延时。

都没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录成功在软件会有显示,液晶不显示可能是要调对比度,开发板上有电位器可以调

调了,就是电脑上都烧成功啊,板子上的显示屏没显示出自己要的数字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烧录不成功?是程序烧写不进去吗?,如果程序烧写不进去,可以看一下是不是烧写软件的单片机型号选择不 ...

就是显示屏都没显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显示屏都没显示

看一下开发板的原理图,液晶有没有插反,跳线帽需不需要拔。
另外你仿真定义的1602引脚是不是与开发板原理图一致,不一样肯定没显示。

网友E:
定义的1602引脚不是与开发板原理图一样

开发板
RS      P26
RW     P25
E        P27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定义的1602引脚不是与开发板原理图一样

开发板

谢谢啦,在试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开发板的原理图,液晶有没有插反,跳线帽需不需要拔。
另外你仿真定义的1602引脚是不是与开发板原 ...

OK,现在在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