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54302DDCR外围电路怎么设计?

楼主:
我在PDF文件内看到简单电路,但是没看到元件大小?

网友A(2020-07-06):
第13页面,那不是典型电路吗?
但不一定要完全的按照里面的参数来选择的
电容就按照里面的来,电感是可以自行选择的,电阻更加自由,EN只要是高电平就可以,FB是反馈电阻在K级别,有一个比例反馈的电压就可以了
数据手册里都有说明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13页面,那不是典型电路吗?
但不一定要完全的按照里面的参数来选择的
电容就按照里面的来,电感是可以自 ...

抱歉 没看清楚..那么我问下..已有空间只能放6个元件了..我参考了第一页正好6个..13页的太多了哪些能精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13页面,那不是典型电路吗?
但不一定要完全的按照里面的参数来选择的
电容就按照里面的来,电感是可以自 ...

我就保留了部分不知道能正常吗?

网友A:
10uH的电感你用0805封装的?这是不行的
你输入的走线不好,电容不是那样接的
输出走线太细了
反馈走线规格不对
你这个电路要是能正常降压,只能说明你运气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0uH的电感你用0805封装的?这是不行的
你输入的走线不好,电容不是那样接的
输出走线太细了

精简后的原理图...我电流只有0.1A的上限..很小的..0.2mm宽度应该够..只是7805太烫了..电压差比较高12-14V降到5V
电感有0805的 立创上能搜到..

网友A:
在第21页面有PCB布线指导,这个指导对于新手来说可以说是唯一的布线方法,在掌握一定的PCB布线能力之后,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改变一下布线方法
它里面也有对布线的说明 ,你复制下来百度翻译一下就知道个大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