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公交车自动报站系统制作元件清单 程序+原理图资料

楼主(2020-07-06):
制作一个基于单片机的公交车自动报站系统,制作元器件+程序+原理图资料
部分图如下,附件资料下载
元件清单
元件标号    元件名称    数量
C1    10uf电解电容    1
C2, C3    30pf瓷片电容    2
D1, D2    IN4007二极管    2
J1    5V电源接口    1
K1, K2, K3    轻触按键    3
LCD1    12864液晶显示屏+20P插座    1
P1    103排阻    1
P2    4针排针    1
R2    10K电阻    1
SP1    喇叭    1
SW1    自锁开关    1
U1    STC89C52单片机+DIP40插座    1
U2    WT588D -16模块+ 2个8P圆排座    1
VR1    103滑动变阻器    1
Y1    12M晶振    1

#include <reg52.h>                 //调用单片机头文件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12864.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无符路字符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255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无符路整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65535
uchar irtime;
uchar startflag;
uchar irdata[33];
uchar bitnum;
uchar irreceok;
uchar ircode[4];
uchar irprosok;
uchar disp[8];
uchar ir_num=0;
uchar ir_flag=0;
uchar k;
sbit rs=P0^0;         //寄存器选择信号 H:数据寄存器          L:指令寄存器
sbit rw=P0^1;         //寄存器选择信号 H:数据寄存器          L:指令寄存器
sbit e =P0^2;         //片选信号   下降沿触发

/***********************语音模块控制IO口的定义************************/
sbit  VRST = P3^7;
sbit  VBUSY= P3^6;
sbit  VSDA = P3^5;
sbit  VCS  = P3^4;
sbit  VSCL = P3^3;

uchar geshu=6;

uchar code gj_ming[]= "   101路公交车  ";
uchar code gj_ming1[]="             ";

uchar code  table1[]= "    1 号站     ";
uchar code  table2[]= "  2 号站  ";
uchar code  table3[]= "  3 号站     ";
uchar code  table4[]= "   4 号站    ";
uchar code  table5[]= "  5 号站   ";
uchar code  table6[]= "   6 号站      ";
uchar code  table7[]= "               ";
uchar code  table8[]= "               ";
uchar code  table9[]= "           ";

void timer0init(void)
{
TMOD=0x02;
TH0=0x00;
TL0=0x00;
ET0=1;
EA=1;
TR0=1;

}

void int0init(void)
{
IT0=1;
EX0=1;
EA=1;
}
void irpros(void)  //0x1c
{
uchar k,i,j;
uchar value;
k=1;
for(j=0;j<4;j++)
{
  for(i=0;i<8;i++)
  {
   value=value>>1;   //7
   if(irdata[k]>6)   //8
   {
    value=value | 0x80;
   }
   k++;
  }
  ircode[j]=value;
}
irprosok=1;
}
void irwork(void)
{
disp[0]=ircode[0]/16;
disp[1]=ircode[0]%16;
disp[2]=ircode[1]/16;
disp[3]=ircode[1]%16;
disp[4]=ircode[2]/16;
disp[5]=ircode[2]%16;
disp[6]=ircode[3]/16;
disp[7]=ircode[3]%16;
WriteCommand(0X98);
WriteData(ircode[2]/100+0x30);
        WriteData(ircode[2]%100/10+0x30);
        WriteData(ircode[2]%10+0x30);
  switch(ircode[2])
                {
                        case (0x0c): k=1;ir_flag=1;break;
                        case (0x18): k=2;ir_flag=1;break;
                        case (0x5E): k=3;ir_flag=1;break;
                        case (0x08): k=4;ir_flag=1;break;
                        case (0x1c): k=5;ir_flag=1;break;
                        case (0x5A): k=6;ir_flag=1;break;
                        case (0x42): k=7;ir_flag=1;break;
                        case (0x55): k=8;ir_flag=1;break;
                        case (0x4a): k=9;ir_flag=1;break;
//                        case (0x84): k='C';break;        //
                        case (0x43): k='*';break;          //撤销
                        case (0x15): k='#';break;           //确认键
                        case (0x0d): k='D';break;           //重设密码
                        case (0x45): k='B';break;         //
                        case (0x41): k='C';break;         //
                        case (0x44): k='A';break;         //
                        case (0x40): k='A';break;         //
                        case (0x07): k='A';break;         //
                        case (0x09): k='A';break;         //
                        case (0x19): k='A';break;         //
//                        default:;
                }
}
/********************************************************************
* 名称 : delay_1ms()
* 功能 : 延时1ms函数
* 输入 : q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_1ms(uint q)
{
        uint i,j;
        for(i=0;i<q;i++)
                for(j=0;j<115;j++);
}

/************初始化显示*****************/
void init_12864_dis()
{ PutStr(0,0,"  欢迎乘坐  ");
        PutStr(1,0,gj_ming);
        PutStr(2,0,gj_ming1);
        PutStr(3,0,"        ");
}

/***********************小延时函数**************************/
void  delay_us (unsigned int us)
{

        while(us--)
        {
                _nop_();
        }
}

/***********************三线发码子程序************************/
void Send_threelines(unsigned char addr,u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VCS=0;
        delay_1ms(5);  /* 片选拉低5ms */
    for(i=0;i<8;i++)
        {
                VSCL=0;
                if(addr&0x01)
                {
                        VSDA=1;
                }
                else
                        VSDA=0;
                addr>>=1;
                delay_us(150); /* 150us */
                VSCL=1;
                delay_us(150); /* 150us */
        }
        VCS=1;
        delay_1ms(30);
        if(dat == 1)
                while(VBUSY == 0);          //忙等待
}

/********************独立按键程序*****************/
uchar key_can;         //按键值

void key()         //独立按键程序
{
        static uchar key_new;
        key_can = 20;                   //按键值还原
        P1 |= 0x0f;
        if((P1 & 0x0f) != 0x0f)                //按键按下
        {
                delay_1ms(1);                     //按键消抖动
                if(((P1 & 0x0f) != 0x0f) && (key_new == 1))
                {                                                //确认是按键按下
                        key_new = 0;
                        switch(P1 & 0x0f)
                        {
                                case 0x0e: key_can = 2;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0d: key_can = 1; break;          //得到按键值
                        }
                }
        }
        else   //按键松开
                key_new = 1;
}

        uchar flag_s = 0;
    uchar        flag_z= 0;
/***************主函数*****************/
void main()
{

        uchar num=0;                                 //定时器1,工作在定时方式2
        timer0init();
        int0init();
        P0 = P1 = P2 = P3 = 0XFF;
        LcmInit();//初始化12864
        init_12864_dis();
        Send_threelines(0,0);    //语音播报
        while(1)
        { if(irreceok)
                        {
                         irpros();
                         irreceok=0;
                        }
                if(irprosok)
                        {
                         irwork();
                         irprosok=0;
                        }
                key();         //独立按键程序
                if((key_can < 20)||((ir_flag==1)&&(k<=geshu)))
                {
                        if(key_can == 1)
                        {
                                if(num < geshu)
                                {
                                        num++;
                                }
                                flag_s = 1;

                        }
                        if(key_can == 2)
                        {

                                        if(num != 0)
                                                num--;

                        }
                        if((ir_flag==1)&&(k<=geshu))
                        {
                                 ir_flag=0;
                                 num=k;
                        }
                        if(num == 1)       //报第1个站
                        {
                                PutStr(1,0,gj_ming);
              PutStr(2,0,table1);
              PutStr(3,0,gj_ming1);
                                PutStr(3,0,"        ");
                                Send_threelines(1,0);    //语音播报

                        }
                        if(num == 2)       //报第2个站
                        {
                                PutStr(1,0,gj_ming);
              PutStr(2,0,table2);
              PutStr(3,0,gj_ming1);
                                PutStr(3,0,"        ");
                                flag_z=1;
                                Send_threelines(2,0);    //语音播报
                        }
                        if(num == 3)       //报第3个站
                        {
                                PutStr(1,0,gj_ming);
              PutStr(2,0,table3);
              PutStr(3,0,gj_ming1);
                          PutStr(3,0,"        ");
                                Send_threelines(3,0);    //语音播报
                        }
                        if(num == 4)       //报第4个站
                        {
                                PutStr(1,0,gj_ming);
              PutStr(2,0,table4);
              PutStr(3,0,gj_ming1);
                                PutStr(3,0,"        ");
                                Send_threelines(4,0);    //语音播报
                        }
                        if(num == 5)       //报第5个站
                        {
                                PutStr(1,0,gj_ming);
              PutStr(2,0,table5);
              PutStr(3,0,gj_ming1);
                                PutStr(3,0,"        ");
                                Send_threelines(5,0);    //语音播报
                        }
                        if(num == 6)       //报第5个站
                        {
                                PutStr(1,0,gj_ming);
              PutStr(2,0,table6);
              PutStr(3,0,gj_ming1);
                                PutStr(3,0,"        ");
                                Send_threelines(6,0);    //语音播报
                        }
                        if(num == 7)       //报第5个站
                        {
                                PutStr(1,0,gj_ming);
              PutStr(2,0,table7);
              PutStr(3,0,gj_ming1);
                                PutStr(3,0,"        ");
                                Send_threelines(7,0);    //语音播报
                        }
                        if(num == 8)       //报第5个站
                        {
                                PutStr(1,0,gj_ming);
              PutStr(2,0,table8);
              PutStr(3,0,gj_ming1);
                                PutStr(3,0,"        ");
                                Send_threelines(8,0);    //语音播报
                        }

                        if(num == 9)       //报第9个站
                        {
                                PutStr(1,0,gj_ming);
              PutStr(2,0,table9);
              PutStr(3,0,gj_ming1);
                                PutStr(3,0,"        ");
                                if(flag_s == 1)
                                {
                                        Send_threelines(10,0);    //语音播报
……………………